堆栈指针寄存器 SP 详解

楼主:
  堆栈是一种具有“后进先出”(LIFO---Last In First Out)特殊访问属性的存储结构。堆栈一般使用RAM 物理资源作为存储体,再加上LIFO 访问接口实现。

 堆栈的实现方法:
                         在随机存储器区划出一块区域作为堆栈区,数据可以一个个顺序地存入(压入)到这个区域之中,这个过程称为‘压栈’(push )。通常用一个指针(堆栈指针 SP---Stack  Pointer)实现做一次调整,SP  总指向最后一个压入堆栈的数据所在的数据单元(栈顶)。从堆栈中读取数据时,按照堆栈 指针指向的堆栈单元读取堆栈数据,这个过程叫做 ‘弹出’(pop ),每弹出一个数据,SP 即向相反方向做一次调整,如此就实现了后进先出的原则。

                        堆栈是计算机中广泛应用的技术,基于堆栈具有的数据进出LIFO特性,常应用于保存中断断点、保存子程序调用返回点、保存CPU现场数据等,也用于程序间传递参数。

                        ARM处理器中通常将寄存器R13作为堆栈指针(SP)。ARM处理器针对不同的模式,共有 6 个堆栈指(SP),其中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共用一个SP,每种异常模式都有各自专用的R13寄存器(SP)。它们通常指向各模式所对应的专用堆栈,也就是ARM处理器允许用户程序有六个不同的堆栈空间。这些堆栈指针分别为R13、R13_svc、R13_abt、R13_und、R13_irq、R13_fiq,如表2-3    堆栈指针寄存器所示。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堆栈,根据“压栈”操作时堆栈指针的增减方向,将堆栈区分为‘递增堆栈’(SP 向大数值方向变化)和‘递减堆栈’(SP 向小数值方向变化);又根据SP 指针指向的存储单元是否含有堆栈数据,又将堆栈区分为‘满堆栈’(SP 指向单元含有堆栈有效数据)和‘空堆栈’(SP 指向单元不含有堆栈有效数据)。
           这样两两组合共有四种堆栈方式——满递增、空递增、满递减和空递减。
           ARM处理器的堆栈操作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对这四种类型的堆栈都支持。
           ARM处理器中的R13被用作SP。当不使用堆栈时,R13 也可以用做通用数据寄存器。

8种后缀

ia(increase after)先传输,再地址+4
ib(increase before)先地址+4,再传输
da(decrease after)先传输,再地址-4
db(decrease before)先地址-4,再传输
fd(full decrease)满递减堆栈
ed(empty decrease)空递减堆栈
fa(·······) 满递增堆栈
ea(·······)空递增堆栈
四种栈
空栈:栈指针指向空位,每次存入时可以直接存入然后栈指针移动一格;而取出时需要先移动一格才能取出

满栈:栈指针指向栈中最后一格数据,每次存入时需要先移动栈指针一格再存入;取出时可以直接取出,然后再移动栈指针

增栈:栈指针移动时向地址增加的方向移动的栈

减栈:栈指针移动时向地址减小的方向移动的栈

    //设置栈,准备后面的lowlevel_init的使用
    ldr    sp, =0xd0036000     /* end of sram dedicated to u-boot */
    sub    sp, sp, #12            /* set stack */
    mov    f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