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静音400A柴油焊机TO400A-J发电焊机使用步骤

楼主:
大泽静音400A柴油焊机TO400A-J发电焊机使用步骤:

1、 使用前,应检查并确认初、次极线接线正确,输入电压符合电焊机的铭牌规定。接通电源后,严禁接触初级线路的带电部分。
2、 次级抽头连接铜板应压紧,接线柱应有垫圈。合闸前,应详细检查接线螺帽、螺栓及其它部件并确认齐全、无松动或损坏。
3、 多台电焊机集中使用时,应分接在三相电源网络上,使三相负载平衡。多台电焊机的接地装置应分别由接地处引接,不得串联。
4、 大泽移动电焊机时,应切断电源,不得用拖拉电缆的方法移动电焊机。当焊接中突然停电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5、 野外作业时,电焊机应放在避雨、通风较好的地方。
6、 焊接时,不允许用铁板搭接的代替电焊机的搭铁
7、 电焊机外壳,必须有良好的接零或接地保护,其电源的装拆应由电工进行。电焊机的一次与二次绕组之间,绕组与铁芯之间,绕组、引线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均不得低于0.5兆欧。其他装置。

型号:TO400A-J

电焊机参数

额定电流:400A

电流调节:0-400A

额定电压:26-30V

焊条直径:2.0-8.0mm

空载电压:65V

发电机参数

额定功率:15KW

额定电压:220/380V

相数:单三相

额定频率:50HZ

结构类型  静音式

转速 1500rpm

绝缘等级:H

工作时间:8-12H

发动机参数

发动机型号:TO4100D

额定功率:30.1KW

气缸数:四缸

进气方式:自然吸气

燃油类型:0#、-10# 柴油

 (L) :3.61

工作时间:8-12h

  206g/kw.h

网友:
柴油发电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