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六位数码管显示,为什么显示的结果是612345而不是123456呢?

不进for循环遍历的话,我直接赋值i=0,第一位会显示1,但是进for循环第一位就变成6,整个变成612345

网友A:
你应该把你的代码放出来给我们看看,这样的描述我们没法判断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你的代码放出来给我们看看,这样的描述我们没法判断什么原因啊

代码我有发截图的,没显示出来吗?

网友C:
我直接赋值i=0,第一位会显示1,在哪里设置断点看的。

原理图怎么接的。

P0

P2.6

P2.7

你在for循环的最后一行加个1秒的延时就可以看出来了。中间的delay也加1秒延时看下。

看看你中断看到的和实际用眼看到的区别。毫秒级的时间眼睛没法看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码我有发截图的,没显示出来吗?

看到了。可能是我刚才网不好没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赋值i=0,第一位会显示1,在哪里设置断点看的。 原理图怎么接的。 P0 P2.6 P2.7 你在 ...

赋值i=0;是我把for循环注释掉直接编译得到的。原理图我在下一楼补充,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可能是我刚才网不好没刷出来

嗯,那再帮忙看一下

网友:
你在for循环的最后加1秒延时看下。

网友C:
还有你那个数码管选位应该是

dula =1;

P0 =~( 1<<i); //  吧? 应该是一位一位的选啊

dula=0;

还有在给数码管送数据的前面要把位选指到一个没有数码管的位置

最开始就搞个

dula =1;

P0 =~( 1<<7); //  吧? 应该是一位一位的选啊

dula=0;

这样你送数过去不会显示。只有把后面的位选选中才会选中。避免闪烁。 这个也有可能避免你说的变成 654321

楼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那个数码管选位应该是 dula =1; P0 =~( 1<<i); //  吧? 应该是一位一位的选啊 ...

老哥你这个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啥意思,dula我应该是设置为段选的。

然后加了delay(1);之后反而出现了残影,显示有点乱码了但是看得出来还是612345.

我table数组里依次是1,2,3,4,5,6;

然后table1数组依次是六个数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这个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啥意思,dula我应该是设置为段选的。 然后加了delay(1);之后反而出现了残 ...

我的意思是你的数码显示

1,段选先设置到第7个(没有的数据管)。

2,然后给你要显示的那个送数据

3,然后选中那个数码管。

这个数码管显示就算完成。

中间延时一下显示另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的数码显示 1,段选先设置到第7个(没有的数据管)。 2,然后给你要显示的那个送数据 ...

确实解决了,能解释一下吗老哥?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解决了,能解释一下吗老哥?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你送数码管数据的时候前面的那个数码管的选择位还是选中的。

只有不选中任何一个。你送数码管数据就不会影响前面的数码管。

送数据之后再选择数码管选择位就让它显示了。

网友D:
这个和你硬件有关系,换一下线就能实现对齐,不过意义不大,扫描上来说从哪条线开始都无所谓。

你这个程序只是for循环送数,实际应用里需要拆解十进制数据做显示,第几个数码管对应第几位不要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送数码管数据的时候前面的那个数码管的选择位还是选中的。 只有不选中任何一个。你送数码管数据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你硬件有关系,换一下线就能实现对齐,不过意义不大,扫描上来说从哪条线开始都无所谓。 你这个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