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
想问下STM32L4系列能否通过STLINK烧录器从上图中的P2口烧录程序

网友A:
可以。还可以调试。不过要用调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还可以调试。不过要用调试器。

感谢回复

网友:
stilnk不单可以烧录,也可以调试

网友:
这口就是用来做这事的。

网友:
有的地方SWDIO会上拉,而SWCLK会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