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层板,大功率走线问题

楼主:
对于四层板,如果上下两层走信号,中间两层走电源和地的话,那大功率大电流的走线问题怎么解决,中间两个层是无法开窗的吧,还要把大功率的走线放到top层或者bottom层来开窗解决吗?求助

网友A:
大功率走线可以放在中间层,也可以放在顶层和底层,主要是功率走线与信号线要分开走,电源和信号地没必要占二层空间。

网友:
大功率走中间层,如果想开窗走锡的话怎么办呢,打过孔到底层或者顶层再铺阻焊层这样操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走线可以放在中间层,也可以放在顶层和底层,主要是功率走线与信号线要分开走,电源和信号地没必要占 ...

大功率走中间层,如果想开窗走锡的话怎么办呢,打过孔到底层或者顶层再铺阻焊层这样操作嘛

网友:
不建议大电流线走中间层,会产生热量散热不好处理,使板子 变形。

网友:
如果承载功率超出了中间层的极限,那就不能只靠中间层载流了,必须在表层布设足够载流力的走线,并采用镀锡甚至加导流铜排的办法来扩展载流能力。多层板在电流较大时,不仅仅要考虑中间层的发热问题,还有大电流接入中间层的连接点载流问题,后者更容易被忽视从而导致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