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板子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请问我在keil里可以识别芯片但是下载不了程序,一直显示我不能访问内存,但是我使用ST LINK unity连接不上的话,是说明我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可以换RESET方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RESET方式试试

under reset 用这种方式,不行啊,另外我能在keil中识别到芯片那我的芯片应该没有被焊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nder reset 用这种方式,不行啊,另外我能在keil中识别到芯片那我的芯片应该没有被焊坏吧

能识别出来一般应该没有问题,具体需要逐步排查分析,特别注意电源、复位、SWD等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出来一般应该没有问题,具体需要逐步排查分析,特别注意电源、复位、SWD等部分。

芯片没有坏的话,为什么在st link中连接不上啊,连接不上,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是st link吗?

网友:
不好意思,是在STM32 ST-LINK unity中连接不上,但是能在keil里识别,虽然能识别,但是不能下载啊

网友C:
那就贴stlink的图。你贴个cmsis-dap的算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贴stlink的图。你贴个cmsis-dap的算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C: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吗?速度太高了,让你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吗?速度太高了,让你降下来。

这个我都降都最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降都最低了。。。。

原理图的那部分 可以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的那部分 可以贴一下。

网友D:
BOOT1和BOOT0有按数据手册里的电平配置成从flash启动了吗,可以排查一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OT1和BOOT0有按数据手册里的电平配置成从flash启动了吗,可以排查一下这个

有检查过的,都默认接到低电平的

网友:
实在不行加上拉,虽然一般都不用加。

网友E:
看截图是DAP仿真器,怎么楼主又说是STLIN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截图是DAP仿真器,怎么楼主又说是STLINK

是DAP仿真器在keil里可以识别,不能下载程序,用st link连接unity,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DAP仿真器在keil里可以识别,不能下载程序,用st link连接unity,连接不上

试下能不能ISP或者DFU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