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OM 和交叉参考工具有什么新功能?

楼主:
        TI 现在提供一个集中的工具,用于提交和搜索器件信息以及潜在的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可通过搜索栏一次提交一个器件型号,通过使用“Create New List”按钮创建新的器件列表来一次提交多个器件型号,或者通过上传包含完整器件列表的文件一次提交多达 5,000 个器件,还可通过“Upload BOM”按钮上传物料清单 (BOM)。 此工具取代了以前的交叉参考搜索工具。

网友:
什么是 TI BOM 和交叉参考工具?
TI BOM 和交叉参考工具是功能强大的采购和交叉参考资源 ,可以借此:

  • 通过搜索非 TI 器件,即时获得功能相对应的 TI 器件信息
  • 在查看 TI 器件参数的同时,还可以对它与非 TI 器件做参数对比
  • 在线查看 TI 一个或多个产品或 BOM 的即时库存和价格信息
  • 一站式线查看您所有提交产品的 TI 相关数据表
  • 快速查看您的器件的价格和订购信息,并有效帮您修复无效器件
  • 通过 TI store 或我们的授权分销商一键式订购 TI 器件
  • 查看重要的器件和定价详细信息,有助您做出最佳决策
  • 轻松导出、共享或打印搜索结果。

网友:
器件分析与采购
TI BOM 和交叉参考工具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读的数据面板,您可以在其中查看 BOM 中的所有器件,查找对应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下载数据表,查看和对比参数,查看详细的器件信息,以及直接从 TI store 购买。

下图是对 TI BOM 和交叉参考工具数据面板(BOM 上传结果)的概述。单击蓝色热点以获得更多信息。

工程设计
对于构建参考设计或开发板的工程师而言,尽早知道 BOM 是否可取用可以避免之后重新设计花费大量的时间。上传 BOM 后,使用列表摘要板块可快速确定哪些器件需要得到进一步了解。从这里,您可以轻松筛选器件并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最终确定 BOM。

如果输入的器件型号未知或拼写错误,将会出现“您的意思是?”的窗口,根据各种搜索算法来提供建议器件型号匹配列表。您只要输入器件型号中的3个字符,我们的工具就将帮助您找到最佳的匹配项。通过单击“查看”按钮,选择您希望看到的等效于 TI 交叉参考结果的器件型号。

交叉参考器件窗口显示先前提交或选择的匹配器件的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列表。在这里,您可以查看等效 TI 器件的交叉参考代码,下载数据表,并查看可用器件的库存和定价。

此外,如要查看每个器件的更多详细信息,您可以查看参数,甚至可以在所选器件和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之间比较参数:

网友:
使用指南
单个器件交叉参考搜索
在主工具页面的搜索栏中输入部分或全部器件型号,然后单击“搜索”。

可能会要求您从与您的输入条目匹配的器件列表中确认您要寻找的器件,如窗口“您的意思是?”中所示。通过单击“查看”按钮,选择您希望看到的等效于 TI 交叉参考结果的器件型号。

在出现的交叉参考窗口中,您将看到与上一个屏幕中选定的匹配零件相对应的任何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在这里,您可以下载 TI 数据表,查看器件库存和定价信息以及器件状态。

您还可以查看 TI 零件的参数,甚至可以在搜索的所选器件与您选择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之间比较参数。只需单击“参数”图标或“比较”按钮即可查看更多信息。找到所需的 TI 器件后,单击“选择”按钮以查看该器件的更多详细信息。(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按钮可能会被替换为 TI 通用器件型号或类似的产品类别,通过它们链接到 TI.com.cn 上我们的适用产品页面。)

经选择后,TI 器件将显示在主屏幕上,并提供其他信息以及 TI store 或其他分销商的订购选项(如果有)。也可以通过单击“查看器件详细信息”按钮,找到有关器件的其他信息。

网友:
创建新列表
通过在主工具页面上单击“创建新列表”按钮将打开一个新窗口,您可以在其中命名您要创建的列表。

单击“创建列表”后,该工具将打开,您可以在其中手动输入要添加的器件列表,并查看器件信息和潜在的交叉参考项。输入器件列表后,单击“继续”按钮,则该工具将开始处理您的输入。

一经处理完器件型号后,该工具的结果将显示在列表中。

注: 请针对以下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最终确定 BOM 以便共享或导出

如果提交了 TI 器件型号,则 TI 器件将显示在列表中,其中包含适用的订单信息、数据表和参数链接以及其他器件详细信息。此时无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供有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找到了 TI 交叉参考器件。

您可以单击“接受”按钮以选择建议的器件,或通过单击“显示 xx 个其他交叉参考器件”链接(如果有)来查看其他交叉参考器件。

一旦接受了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新的 TI 器件将在列表中显示,并包含适用的订单信息、数据表和参数链接以及其他器件详细信息。

没有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该工具可以识别搜索到的器件,但我们的数据库中没有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

但是,在单击“查看”按钮时,将出现一个新窗口,您可以在其中确认要搜索的器件,方法是单击“选择”按钮以查看通向类似 TI 产品系列页面(例如“ 运算放大器”)的链接,您可以在其中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确定 TI 是否有适合您的部分。

建议的器件匹配:您搜索的器件型号不完全匹配,但是该工具找到了您可能想要的类似匹配器件。

单击“查看”按钮,从而打开“您的意思是?”窗口,其中列出了有关建议器件和其他可能匹配项的详细信息。在此窗口中,通过单击其“查看”按钮,您可以确认您希望看到的等效于 TI 交叉参考器件的器件。

单击后,将出现 TI 交叉参考窗口,显示所有适用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

一旦确定了最适合您需求的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请单击“选择”按钮以选择该器件,该器件将在列表中显示,并包含适用的订购信息、数据表和参数链接以及其他器件详细信息,以替换原始的“建议的器件匹配”结果。此时无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没有可用的器件数据或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找不到输入的器件型号。如果器件型号输入错误或包含多余的字符,则可能会出现此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单击“修复器件型号”,就可以减少字符数以找到可能的匹配项。如果输入的器件型号是有效的器件型号,但与 TI 不生产的器件类型(例如无源元件,电阻器等)相关联,则也可能出现此结果。

网友:
上传 BOM
单击主工具页面上的“上传 BOM 列表”按钮,将打开一个新窗口,您可以在其中于桌面上选择一个文件上传到该工具。一经选择后,将开始初次上传到工具。

然后,您将被要求输入 BOM 的名称,并在继续下一步之前,确认 BOM 中匹配的数据的正确性。

一经命名 BOM 并确认匹配正确后,单击“ 处理 BOM”按钮。此时,该工具将开始处理您的 BOM,并在列表中显示输入的每个器件型号结果。

注: 请针对以下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最终确定 BOM 以便共享或导出

如果提交了 TI 器件型号,则 TI 器件将显示在列表中,其中包含适用的订单信息、数据表和参数链接以及其他器件详细信息。此时无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供有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找到了 TI 交叉参考器件。

您可以单击“接受”按钮以选择建议的器件,或通过单击“显示 xx 个其他交叉参考器件”链接(如果有)来查看其他交叉参考器件。

一旦接受了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新的 TI 器件将在列表中显示,并包含适用的订单信息、数据表和参数链接以及其他器件详细信息。

没有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该工具可以识别搜索到的器件,但我们的数据库中没有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

但是,在单击“查看”按钮时,将出现一个新窗口,您可以在其中确认要搜索的器件,方法是单击“选择”按钮以查看通向类似 TI 产品系列页面(例如“ 运算放大器”)的链接,您可以在其中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确定 TI 是否有适合您的部分。

建议的器件匹配:您搜索的器件型号不完全匹配,但是该工具找到了您可能想要的类似匹配器件。

单击“查看”按钮,从而打开“您的意思是?”窗口,其中列出了有关建议器件和其他可能匹配项的详细信息。在此窗口中,通过单击其“查看”按钮,您可以确认您希望看到的等效于 TI 交叉参考器件的器件。

单击后,将出现 TI 交叉参考窗口,显示所有适用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

一旦确定了最适合您需求的等效 TI 交叉参考器件,请单击“选择”按钮以选择该器件,该器件将在列表中显示,并包含适用的订购信息、数据表和参数链接以及其他器件详细信息,以替换原始的“建议的器件匹配”结果。此时无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没有可用的器件数据或等效的 TI 交叉参考器件: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找不到输入的器件型号。如果器件型号输入错误或包含多余的字符,则可能会出现此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单击“修复器件型号”,就可以减少字符数以找到可能的匹配项。如果输入的器件型号是有效的器件型号,但与 TI 不生产的器件类型(例如无源元件,电阻器等)相关联,则也可能出现此结果。

将器件添加到列表
在现有列表的底部,有一个选项可以为您希望添加到现有列表的任何其他器件添加器件型号和数量。只需添加所需的器件型号和数量(可选),然后单击“添加新器件”按钮,即可在上述列表中查看您新添加的器件。您也可以单击“将器件添加到列表”按钮,通过该工具的其他页面,将器件添加到现有列表中。

定制导出
创建新列表或上传 BOM 列表时,您将有机会将器件列表导出到 .xlsx、.csv 或 .tsv 文件,其中每个器件最多包含20列数据。

注: 了导出器件列表,您必须首先最终确定列表中每个器件/交叉参考项的结果。有关如何最终确定每个结果的说明,请参见上述 “创建新列表” 和 “上传 BOM 列表” 部分,从而可以完整处理 BOM 列表,准备好进行导出或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