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Kaluga-1测评】五、利用lgvl搞个low界面?

楼主:
      更新了IDF,发现USB接口改了不少,还好及时爬坑,总算对接过来,我也不知道啥原因,用就是了

网友:
我首先做了个摄像头图标,接着单击此图标,则跳转到摄像头设置当中去,摄像头界面可以设置在下拉框不同的风格,在摄像头image对接界面的时候,遇到不少坑,坑都是自己挖的,还好及时填好坑。SPI屏速度以及任务之间传输还是稍微慢点,在分辨率大于160*120的情况下,会出现撕裂感,不做纠结,也只好用这160*120作为交接。

网友:
来个效果图

网友A:
有个问题记录:我用自带的symbol不显示,自己搞的symbol同样不显示,是不是要在lv_conf.h使能什么宏,但是我搜索了下SYMBOL相关,并没有这个相关的宏定义。menuconfig也没有相关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记录:我用自带的symbol不显示,自己搞的symbol同样不显示,是不是要在lv_conf.h使能什么宏,但是我 ...

不是在IDE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IDE里设置的?

menuconfig没看到任何配置,我用的是官方移植好的esp32的,改为esp32s2,后面我再看看吧

网友:
 ESP32-S2-Kaluga-1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42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