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外部中断

楼主:
请老哥们帮忙看一下训练十,我下面这个代码哪出问题了,编译是没问题的,但是烧录之后按键触发外部中断触发不出来要求的结果,还是保持2019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P3^5;
sbit stop=P3^2;

ui b;
ui i;
ui a;
uc c;
uc code table[]={0x5b,0x3f,0x06,0x6f};
uc code table1[]={0x3e,0xfd,0xfb,0xf7};
uc code table2[]={0xfd,0xfb,0xf7,0xef};
uc code table3[]={0xfb,0xf7,0xef,0xdf};
uc code table4[]={0xf7,0xef,0xdf,0x3e};
uc code table5[]={0xef,0xdf,0x3e,0xfd};
uc code table6[]={0xdf,0x3e,0xfd,0xfb};

void delay(ui xms)
{
    ui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for(a=650;a>0;a--)
        {
    for(i=0;i<4;i++){
        dula=1;
        P0=tabl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1;
        wela=0;
        delay(1);
                }
        }

            for(a=650;a>0;a--)
        {
    for(i=0;i<4;i++){
        dula=1;
        P0=tabl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2;
        wela=0;
        delay(1);
                }
        }

            for(a=650;a>0;a--)
        {
    for(i=0;i<4;i++){
        dula=1;
        P0=tabl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3;
        wela=0;
        delay(1);
                }
        }

            for(a=650;a>0;a--)
        {
    for(i=0;i<4;i++){
        dula=1;
        P0=tabl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4;
        wela=0;
        delay(1);
                }
        }

            for(a=650;a>0;a--)
        {
    for(i=0;i<4;i++){
        dula=1;
        P0=tabl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5;
        wela=0;
        delay(1);
                }
        }

    for(a=650;a>0;a--)
        {
    for(i=0;i<4;i++){
        dula=1;
        P0=tabl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6;
        wela=0;
        delay(1);
                }
        }

    }

void init()
{
    EA=1;
    EX0=1;
    IT0=1;
    stop=1;
    b=0;
    c=0xfe;

 }

void keyscan(){
    if(key==0)
    {
        delay(10);
        if(key==0){
            stop=0;
            while(!key);
    }
 }
}

void shan()
{
P1=c;
delay(60);
P1=0xff;
delay(60);
P1=c;
}

void zd() interrupt 0
{
shan();
b++;
c=_crol_(c,1);

switch (b){

case 1:
    dula=0;
    P0=0x06;
    dula=1;
    wela=0;
    P0=0xc0;
    wela=1;
    break;

case 2:

    dula=0;
    P0=0x5b;
    dula=1;
    wela=0;
    P0=0xc0;
    wela=1;
    break;

case 3:

    dula=0;
    P0=0x4f;
    dula=1;
    wela=0;
    P0=0xc0;
    wela=1;
    break;

case 4:

    dula=0;
    P0=0x66;
    dula=1;
    wela=0;
    P0=0xc0;
    wela=1;
    break;

case 5:

    dula=0;
    P0=0x6d;
    dula=1;
    wela=0;
    P0=0xc0;
    wela=1;
    break;

case 6:

    dula=0;
    P0=0x7d;
    dula=1;
    wela=0;
    P0=0xc0;
    wela=1;
    break;

case 7:

    dula=0;
    P0=0x5b;
    dula=1;
    wela=0;
    P0=0x3e;
    wela=1;

    dula=0;
    P0=0x06;
    dula=1;
    wela=0;
    P0=0x3d;
    wela=1;

    dula=0;
    P0=0x07;
    dula=1;
    wela=0;
    P0=0x3b;
    wela=1;

    dula=0;
    P0=0x06;
    dula=1;
    wela=0;
    P0=0x37;
    wela=1;

    dula=0;
    P0=0x06;
    dula=1;
    wela=0;
    P0=0x2f;
    wela=1;

    dula=0;
    P0=0x7f;
    dula=1;
    wela=0;
    P0=0xdf;
    wela=1;
    break;
}

stop=1;

}
 void main(){
init();
while(1){
  display();
    keyscan();
    }
}

网友:
训练题设,训练十,老哥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哎呀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弄吧,这个忙不好帮

第一呢手头没有你那个板子,硬件情况不了解;再之你写的这种程序看着就别扭,一大溜看不懂

    P0=0x37;    wela=1;    dula=0;    P0=0x06;没注释没说明一个个给对上太费劲;

问题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弄吧,这个忙不好帮 第一呢手头没有你那个板子,硬件情况不了解;再之你写的这种程 ...

那具体一些的话应该就是外部中断这里,我设置外部中断是下降沿触发。然后我在初始函数init里置1外部中断对应的口,然后我在按键keyscan函数里设置按键按下时:对应的P3.2口置0.然后在外部中断函数写显示的那些条件,写完之后在中断函数最后再把P3.2置1.

这个中断流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单步看看,或者放到peotus里面跑

网友:
按键不一定非得用中断,到时间了看下状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