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空调扇220v串16v的电容,帮忙分析下

楼主:
帮忙分析下。还有1.2uf下面的2个电容为啥是16v的,搞不懂

网友A:
恐怕是电容降压电路吧?耐压16V的电解电容是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

网友:
决不是什么简单的”串“,把电路图测绘出来看看便知。

网友B:
两个电解电容16V 应该是滤波作用。X2电容 1.2UF 是阻容降压。另外一只黄壳电容是什么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恐怕是电容降压电路吧?耐压16V的电解电容是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

应该是。 电容降压式电源  前面黄色的电容是安规的。 后面电压低了就可以用低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0-8-8 18:22 恐怕是电容降压电路吧?耐压16V的电解电容是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   ...

其实这个地方用安规电容实在没有必要。无论什么电容,电容降压电路都不可能避免人体接触电路时不触电。

网友:
电路图这样的,,这个16v有没有高手出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解电容16V 应该是滤波作用。X2电容 1.2UF 是阻容降压。另外一只黄壳电容是什么规格?

也是0.1uf

网友:
就是阻容分压电路,两个1N4007正反并联接保证交流通路,1N4733稳压5.1V,半波给16V的电解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