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隔离性485收发器和一个非隔离型收发器并联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设计者的意图,这是卡因斯特伺服驱动器的485通讯部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总线上挂着多个终端,所有终端之间都是并联关系。至于终端是否采用隔离型接口需要考虑终端的电路结构和功能等因素,如果对干扰不敏感,采用非隔离型接口的成本会相对较低,尤其是比一体化隔离接口便宜不少。

网友:
这样AB信号线与信号地、5V之间的隔离间隙不会很大吧,隔离芯片U6只能起抗干扰作用而不是安全防护了,抗干扰要求不高的应用就选择不装U6装U29,算上隔离电源至少能省10多元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