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过压可能会把负载击穿,可是为什么要欠压保护和开路保护呢?

楼主:
我们知道过压可能会把负载击穿,可是为什么要欠压保护和开路保护呢?

网友:
欠压也可能使开关电源损坏,故需要欠压保护。

举个其它行业的例子:工业电网电压过高当然会损坏用电设备,但电压过低也会损坏某些用电设备。例如交流感应电动机,电压过低时电动机电流过大,会发热损坏。

网友:
欠压说明你输入的功率过大,前级电源输出超过其负荷了。

为了保护前级电源,欠压时需要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