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 TFT屏显示功能及扩展(2)

楼主:
2. 绘图函数的扩展

要实现绘图功能,首先是添加画点函数,然后是添加画线函数和区域填充函数。

添加的画点函数为:

void LCD_dotDraw(u16 X_Location, u16 Y_Location, u16 Color)
{
         LCD_StarterSet(X_Location, Y_Location);
         LCD_WriteRAMPrior();
         LCD_WriteRAM(Color);
}

添加的画线函数为: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u16 Color)
{
         u16 t;
         s16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u16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else if(delta_x==0)incx=0;
         else { incx=-1; delta_x=-delta_x; }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
         else { incy=-1; delta_y=-delta_y; }

         if( delta_x>delta_y) distance=delta_x;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D_dotDraw(uRow,uCol,Color);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添加的区域填充函数:

void LCD_fill(u16 x,u16 y,u16 Height,u16 Width,u16 Color)
{
  u16 i,j;

  for(j=0;j<Height;j++)
  {
    LCD_StarterSet(x,y);
    LCD_WriteRAMPrior();
    for (i = Width; i > 0; i--)
    {
      LCD_WriteRAM(Color);
    }
    x++;
  }
}

有了这3个函数,后面我们在进行A/D采集时就可以轻松地实现数据的波形显示,稍后见!

网友A:
可以尝试移植个littlevgl呀,有画点函数了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移植个littlevgl呀,有画点函数了就够了

以前接触的不多,后面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