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产生PWM波形流程

楼主:
//###########################################################################
//

//   FILE :  Example_281xEvPwm.c

//
//  TITLE:  EV-A --- PWM波形程序

//

//                                   ASSUMPTIONS: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H0" operation.
//   Other then boot mode pin configuration, no other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s required.

//
//###########################################################################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void init_eva(void);

void main(void)

  InitSysCtrl();

// InitGpio(); 配置IO口功能为PWM模式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0FF;        // EVA PWM 1-6  pins
   EDIS;

  DINT;                           //关CPU总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_eva();                    //初始化EV-A

  EvaRegs.T1CON.bit.TENABLE=1;   //手工启动定时器

  EINT;        // 使能INTM(全局中断)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EV-A初始化
void init_eva(void)
{
  EvaRegs.T1PR = 37500;   //周期值--连续增减时,PWM频率=TCLK/(2*T1PR)---频率设为1K, PWM=75M/(2*37500)
  EvaRegs.T1CMPR = 0x3C00;          // Compare Reg--比较值
  EvaRegs.T1CNT = 0x0000;           //计数器初值

//连续增/减模式,x/1分频,内部时钟,使能比较,使用自己的周期,禁止定时器启动(等初始化全部完成后手工启动)
  EvaRegs.T1CON.all = 0x0802;

  EvaRegs.GPTCONA.bit.TCMPOE = 1;    //通过逻辑产生T1 PWM
  EvaRegs.GPTCONA.bit.T1PIN = 1;        //GP定时器1比较时低有效

//使能比较产生1--6 PWM波  1个比较单元控制2路互补的PWM输出,控制PWM占空比

//连续增减--低有效时:PWM占空比=CMPR1/T1PR,高有效时:PWM占空比=(T1PR-CMPR1)/T1PR
  EvaRegs.CMPR1 = 15000;           //第一路PWM占空比设为0.4,0.4=15000/37500

  EvaRegs.CMPR2 = 0x3C00;
  EvaRegs.CMPR3 = 0xFC00;

// output pin 1 CMPR1 - 高有效,output pin 2 CMPR1 - 低有效
// output pin 3 CMPR2 - 高有效,output pin 4 CMPR2 - 低有效
// output pin 5 CMPR3 - 高有效,output pin 6 CMPR3 - 低有效
  EvaRegs.ACTRA.all = 0x0666;               //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控制PWM引脚的 高/低 有效
  EvaRegs.DBTCONA.all = 0x0000;          //静止死区
  EvaRegs.COMCONA.all = 0xA600;         //比较控制寄存器--禁止空间矢量PWM模式

}

总结:PWM波形产生流程

1):将I/O口设置为PWM引脚模式

2):设置装载TxCON,决定计数方式,启动比较操作

3):设置装载TxPR,决定PWM波形周期

4):初始化EvaRegs.CMPR1--3的值,每个比较单元控制2路互补的PWM输出,控制PWM占空比

5):EvaRegs.ACTRA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控制PWM引脚的 高/低 有效

6):EvaRegs.DBTCONA死区时间的设置

7):EvaRegs.COMCONA设置比较控制寄存器

附:

EvaRegs.DBTCONA.bit.DBT=5;                  //死区定时器周期为5

EvaRegs.DBTCONA.bit.EDBT1=1;              //死区定时器1使能

EvaRegs.DBTCONA.bit.DBTPS=3;              //死区定时器预定标因子,死区时钟为HSPCLK/8

网友:
很好的分享知识,感谢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
你好,你用的是2812的那个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