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ip5306充电宝,放电电流太小(只有300ma)的问题(有原理图)

楼主:
9芯积分

如题,老哥们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买的是假芯片吗,求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原理图,谢谢。

网友:
官方推荐电路中电感L和6脚BAT应该还有一个小电阻的,这个可以去掉?

网友A:
还有,PowerPAD是怎么处理的
电感不一定是官方推荐的型号,至少符合手册要求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owerPAD是怎么处理的 电感不一定是官方推荐的型号,至少符合手册要求的参数

确实我去掉了0.5r的电阻,但是我看其他人画的同芯片方案也没有这个电阻,电感型号我用的官方推荐的型号,参数是一致的,powerpad我看手册上是接地,于是我也接地了。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国产芯片规格书不规范,试验数据也少

PCB参考设计说明没有

芯片使用多考和产商沟通,

PowerPAD不仅连地就行,它是散热的面积要合适

网友B:
也许是2楼图中R4的影响(加上试试),也许是热保护导致(密闭小空间内放电一段时间摸芯片),也许是储能电感的参数不合适(除电感量外,注意工作频率和Q值),也许是电池问题(放电时监视端电压的下降程度),甚至可能跟接口的接触电阻有关。建议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然后一一尝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2楼图中R4的影响(加上试试),也许是热保护导致(密闭小空间内放电一段时间摸芯片),也许是储能电 ...

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我这边有成熟的应用电路发给参考

网友:
楼主调好了吗?

是不是R4的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