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电感电容选型

楼主:
各位大佬,请问下一般反激电路的电感电容怎么选

网友A:
错了,不是反激,是B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了,不是反激,是Buck

是你自己搭的Buck电路,还是现成的芯片?

网友:
buck电路电容选取,耐压、纹波电流、电容量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搭的Buck电路,还是现成的芯片?

自己搭的

网友:
自己设计,那么电感电容的数值(甚至包括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应该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PWM工作频率、负载电流及其变化范围、允许多大纹波……计算而得。至于电感电容选型,电感需要能够承受输出电流平均值(即输出直流电流),这是从电感发热和效率的考虑。还要能够承受电感中电流峰值,这是从磁心饱和地考虑。电容通常使用铝电解电容,除耐压之外,还要考虑电容能够承受的交流电流,这也是从发热考虑。

网友:
其实,其它类型的开关电源,电感电容数值和类型的考虑,也和Buck电路差不多。

网友:
如果buck电路电容不会选的话,电感选择估计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