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
因为电源线较粗,从引脚出来时会显示错误,想问下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是更改线和焊盘之间的规则还是从引脚处线引出一条细线再变粗?还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VCC网络都要加粗吗?

网友:
更改线和焊盘之间的规则,焊盘的VCC其实没必要加粗,跟焊盘一致就好了

网友:
电源线太粗,容易短路,把宽度改成和焊盘宽度一致即可

网友:
最多就是和焊盘一样,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像楼主的那种情况,应采用“水桶原则”,即布线规则包括线与线和线与焊盘/过孔之间的距离设置成板上最小焊盘距离,线宽采用焊盘宽度即可,再宽了也没用,除非是前级多路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