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单片机ADC输入受干扰

楼主:
用STC8A8K64S4A12芯片的ADC口来采集线性霍尔的电压,霍尔默认状态输出电压是1.65V左右,实际测试发现ADC的输入存在尖刺脉冲电压干扰,幅度约400mv,干扰电平持续时间约3us左右(如图1),而ADC采样触发门限设置的12mv,很容易就误触发了,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不清楚此干扰是什么导致;

目前做了如下验证测试,依然没找到问题原因:
1)将ADC管脚悬空,测量管脚有高低电平脉冲跳变(如图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平的跳变造成了1.65V接上去后出现了尖刺脉冲;将ADC输入断开,管脚单独接10K电阻下地,测量电压也会有波动,而且偶尔也会伴随尖刺,如图3

2)此芯片总共可用15个ADC,仅有部分输出有干扰,只要是有干扰的管脚,测量其悬空状态都有这样的高低电平跳变的脉冲,但不同管脚输出的波形会有些差异;
3)将霍尔输出到ADC之间串联1K电阻加并联100NF到地,发现干扰的尖刺没有了,但波形变成了图4,偶尔会有一个100mv左右的跌落出现。

4)将STC8的VCC输入滤波电容由0.1UF改为10UF+0.1UF,无改善;在VCC和AVCC之间的磁珠改为22R电阻,无改善;电源部分原理图如图

5)考虑是否有别的电路干扰,将板子上所有别的器件都拿掉,只保留单片机及外围供电部分阻容,且电源从VCC管脚滤波电容处飞线到接到稳压电源3.3V,现象依旧。

还请老师前辈帮忙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试下换块板子,或者换个MCU

网友B:
硬件没有设计好

模拟输入通道可以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

网友:
加滤波试试

网友C:
你这个干扰信号有没有什么周期性,你下一个单片机什么都不做的程序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看信号好像没有什么周期性,不知道你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换块板子,或者换个MCU

更换过多个板子,多个MCU,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有设计好 模拟输入通道可以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

我的第三条实验就是加了RC低通滤波的,但依然不是稳定的输入电压,也会偶尔出现约2ms的电压跌落,不知道这个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干扰信号有没有什么周期性,你下一个单片机什么都不做的程序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这个还没有验证过,谢谢提醒,我验证一下。

网友D:
用两个通道同时监视ADC输入和电源,干扰可能来自电源传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通道同时监视ADC输入和电源,干扰可能来自电源传导。

很有可能来自电源

网友:
把板子用电池供电试试看, 另外:

1. MCU的模拟AVCC供电, 加π型滤波处理

2.ADC引脚输入加RC滤波处理

3.ADC加软件滤波处理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方法

网友:
楼主继续呀,期待着下回分解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一个问题,当外部电路在特定阻抗和特定电压时,不规律出现采样值=0的情况。

网友:
今天电话STC技术,告知对地接一颗103电容,经测试有效,转换结果没有出现0了,先继续调试一下。USB转串也会影响,换一个USB转串工具可能会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