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 OLED屏驱动

楼主:
ESK32-360开发板是一款外设资源十分丰富的开发板,因此要想找出一个空余的引脚是很困难的。手头有一个0.91' OLED 显示屏,打算在开发板上实现其驱动显示,在无奈之下,只好采用借鸡生蛋了,就是用LED1、LED2的GPIO口来驱动0.91' OLED 屏。

LED的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可用LED1来接SCLK,用LED2来接SDIN。

图1  LED接口电路

使LED1、LED2输出高低电平的定义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WriteOutBits(HTCFG_LED0, HTCFG_OUTPUT_LED0_GPIO_PIN, RESET);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WriteOutBits(HTCFG_LED0, HTCFG_OUTPUT_LED0_GPIO_PIN, 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WriteOutBits(HTCFG_LED1, HTCFG_OUTPUT_LED1_GPIO_PIN, 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WriteOutBits(HTCFG_LED1, HTCFG_OUTPUT_LED1_GPIO_PIN, SET);

实现图2所示内容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FlagStatus TmpStatus = RESET;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HTCFG_OUTPUT_LED0_CLK(CKCUClock)    = 1;
  HTCFG_OUTPUT_LED1_CLK(CKCUClock)    = 1;
  HTCFG_OUTPUT_LED2_CLK(CKCUClock)    = 1;
  HTCFG_INPUT_WAKE_CLK(CKCUClock)     = 1;
  HTCFG_INPUT_KEY1_CLK(CKCUClock)     = 1;
  HTCFG_INPUT_KEY2_CLK(CKCUClock)     = 1;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BKP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if (PWRCU_CheckReadyAccessed() != PWRCU_OK)
  {
    while (1);
  }

  AFIO_GPxConfig(HTCFG_INPUT_WAKE_ID, HTCFG_INPUT_WAKE_AFIO_PIN, AFIO_MODE_1);
  AFIO_GPxConfig(HTCFG_INPUT_KEY1_ID, HTCFG_INPUT_KEY1_AFIO_PIN, AFIO_MODE_DEFAULT);
  AFIO_GPxConfig(HTCFG_INPUT_KEY2_ID, HTCFG_INPUT_KEY2_AFIO_PIN, AFIO_MODE_DEFAULT);

  GPIO_DirectionConfig(HTCFG_WAKE, HTCFG_INPUT_WAKE_GPIO_PIN, GPIO_DIR_IN);
  GPIO_DirectionConfig(HTCFG_KEY1, HTCFG_INPUT_KEY1_GPIO_PIN, GPIO_DIR_IN);
  GPIO_DirectionConfig(HTCFG_KEY2, HTCFG_INPUT_KEY2_GPIO_PIN, GPIO_DIR_IN);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CFG_WAKE, HTCFG_INPUT_WAKE_GPIO_PIN, GPIO_PR_DOWN);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CFG_KEY1, HTCFG_INPUT_KEY1_GPIO_PIN, GPIO_PR_UP);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CFG_KEY2, HTCFG_INPUT_KEY2_GPIO_PIN, GPIO_PR_UP);

  GPIO_InputConfig(HTCFG_WAKE, HTCFG_INPUT_WAKE_GPIO_PIN, ENABLE);
  GPIO_InputConfig(HTCFG_KEY1, HTCFG_INPUT_KEY1_GPIO_PIN, ENABLE);
  GPIO_InputConfig(HTCFG_KEY2, HTCFG_INPUT_KEY2_GPIO_PIN, ENABLE);

  AFIO_GPxConfig(HTCFG_OUTPUT_LED0_ID, HTCFG_OUTPUT_LED0_AFIO_PIN, AFIO_MODE_DEFAULT);
  AFIO_GPxConfig(HTCFG_OUTPUT_LED1_ID, HTCFG_OUTPUT_LED1_AFIO_PIN, AFIO_MODE_DEFAULT);
  AFIO_GPxConfig(HTCFG_OUTPUT_LED2_ID, HTCFG_OUTPUT_LED2_AFIO_PIN, AFIO_MODE_DEFAULT);

  GPIO_DirectionConfig(HTCFG_LED0, HTCFG_OUTPUT_LED0_GPIO_PIN, GPIO_DIR_OUT);
  GPIO_DirectionConfig(HTCFG_LED1, HTCFG_OUTPUT_LED1_GPIO_PIN, GPIO_DIR_OUT);
  GPIO_DirectionConfig(HTCFG_LED2, HTCFG_OUTPUT_LED2_GPIO_PIN, GPIO_DIR_OU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6,0, "HT32F1654",16);
  OLED_ShowString(16,2, "OLED TEST",16);
  while(1);

}

图2  OLED屏显示效果

在添加汉字库和显示函数的情况下,其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OLED屏菜单效果

产生显示效果的语句为: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澎湖湾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String(0,2, "Player NO",16);

对应的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