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r 6843aop更改工程名出错

楼主:
小弟打算将ti的官方工程复制出来自己单独更改,编译出错

已经通过control+h将原文件名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和multi_gesture_68xx_aop_dss全部更改为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和multi_gesture_68xx_aop_dss2,在linker.cmd中也对文件名做出了修改,

出错显示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not built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gmake: *** [all] Error 2

gmake[1]: *** [main-build] Error 2

gmake[2]: ***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Error 1

unresolved symbol MmwDemo_mssInitTask, first referenced in ./mss/mss_main.oer4f

求大佬救救我啊,为什么编译不出来

o(╥﹏╥)o

网友:
**** Clean-only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  "C:\\ti\\ccs1010\\ccs\\utils\\bin\\gmake" -k -j 12 clean -O    DEL /F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hex"  "configPkg\linker.cmd" "configPkg\compiler.opt"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DEL /F "common\cli.oer4f" "common\cli_mmwave.oer4f" "mss\inference.oer4f" "mss\mss_cli.oer4f" "mss\mss_main.oer4f" "mss\utils.oer4f"  DEL /F "common\cli.d" "common\cli_mmwave.d" "mss\inference.d" "mss\mss_cli.d" "mss\mss_main.d" "mss\utils.d"  RMDIR /S/Q  "configPkg\"  找不到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Debug\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hex 找不到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Debug\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Finished clean    **** Build Finished ****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  "C:\\ti\\ccs1010\\ccs\\utils\\bin\\gmake" -k -j 12 all -O    rm -f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Debug/multi_gesture_demo_68xx_aop.bin makefile:196: recipe for target 'pre-build' failed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rm -f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Debug/multi_gesture_demo_68xx_aop.bin, ...) failed. make (e=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gmake[1]: [pre-build] Error 2 (ignored)   Building file: "../mss/mss_mmw.cfg" Invoking: XDCtools "C:/ti/xdctools_3_50_08_24_core/xs" --xdcpath="C:/ti/bios_6_73_01_01/packages;" xdc.tools.configuro -o configPkg -t ti.targets.arm.elf.R4Ft -p ti.platforms.cortexR:IWR68XX:false:200 -r release -c "C:/ti/ti-cgt-arm_16.9.6.LTS" --compileOptions "--enum_type=int " "../mss/mss_mmw.cfg" making package.mak (because of package.bld) ... generating interfaces for package configPkg (because package/package.xdc.inc is older than package.xdc) ... configuring mss_mmw.xer4ft from package/cfg/mss_mmw_per4ft.cfg ... generating custom ti.sysbios library makefile ...  Starting build of library sources ... making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src/sysbios/sysbios.aer4ft ... g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src/sysbios' g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g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src/sysbios' Build of libraries done. cler4ft package/cfg/mss_mmw_per4ft.c ... Finished building: "../mss/mss_mmw.cfg"   Building file: "../mss/inference.c" Invoking: ARM Compil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include_path="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ANN" --include_path="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mss/inference.d_raw" --obj_directory="mss" --cmd_file="configPkg/compiler.opt"  "../mss/inference.c" Finished building: "../mss/inference.c"   Building file: "../mss/utils.c" Invoking: ARM Compil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include_path="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ANN" --include_path="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mss/utils.d_raw" --obj_directory="mss" --cmd_file="configPkg/compiler.opt"  "../mss/utils.c" Finished building: "../mss/utils.c"   Building file: "../common/cli.c" Invoking: ARM Compil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include_path="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ANN" --include_path="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common/cli.d_raw" --obj_directory="common" --cmd_file="configPkg/compiler.opt"  "../common/cli.c" Finished building: "../common/cli.c"   Building file: "../common/cli_mmwave.c" Invoking: ARM Compil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include_path="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ANN" --include_path="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common/cli_mmwave.d_raw" --obj_directory="common" --cmd_file="configPkg/compiler.opt"  "../common/cli_mmwave.c" Finished building: "../common/cli_mmwave.c"   Building file: "../mss/mss_cli.c" Invoking: ARM Compil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include_path="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ANN" --include_path="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mss/mss_cli.d_raw" --obj_directory="mss" --cmd_file="configPkg/compiler.opt"  "../mss/mss_cli.c" Finished building: "../mss/mss_cli.c"   Building file: "../mss/mss_main.c" Invoking: ARM Compil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 --include_path="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ss"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 --include_path="C:/Users/admin/workspace_v10/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common/ANN" --include_path="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mss/mss_main.d_raw" --obj_directory="mss" --cmd_file="configPkg/compiler.opt"  "../mss/mss_main.c" Finished building: "../mss/mss_main.c"   Building target: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Invoking: ARM Linker "C:/ti/ti-cgt-arm_16.9.6.LTS/bin/armcl" -mv7R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VFPv3D16 -me -O3 --define=SOC_XWR68XX --define=SOC_XWR68XX_ES2 --define=SUBSYS_MSS --define=DOWNLOAD_FROM_CC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efine=DebugP_ASSERT_ENABLED --define=_LITTLE_ENDIAN --define=APP_RESOURCE_FILE='<'ti/demo/xwr68xx/mmw/mmw_res.h'>' -g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gen_func_subsections=on --enum_type=int --abi=eabi --obj_extension=.oer4f -z -m"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map" --heap_size=0x800 --stack_size=0x800 -i"C:/ti/ti-cgt-arm_16.9.6.LTS/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control/mmwave/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control/mmwavelink/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adcbuf/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crc/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dma/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edma/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esm/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gpio/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mailbox/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osal/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pinmux/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soc/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rivers/uart/lib" -i"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utils/mathutils/lib" -i"C:/ti/ti-cgt-arm_16.9.6.LTS/include" --reread_libs --disable_auto_rts --define=MMWAVE_L3RAM_NUM_BANK=6 --define=MMWAVE_SHMEM_TCMA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TCMB_NUM_BANK=0 --define=MMWAVE_SHMEM_BANK_SIZE=0x20000 --diag_error=10015 --diag_warning=225 --diag_wrap=off --display_error_number --warn_sections --xml_link_info="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_linkInfo.xml" --rom_model --unused_section_elimination=on -o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common/cli.oer4f" "./common/cli_mmwave.oer4f" "./mss/inference.oer4f" "./mss/mss_cli.oer4f" "./mss/mss_main.oer4f" "./mss/utils.oer4f" "../r4f_linker.cmd" "../mss/mss_mmw_linker.cmd" -l"configPkg/linker.cmd"  -llibosal_xwr68xx.aer4f -llibesm_xwr68xx.aer4f -llibgpio_xwr68xx.aer4f -llibsoc_xwr68xx.aer4f -llibpinmux_xwr68xx.aer4f -llibcrc_xwr68xx.aer4f -llibuart_xwr68xx.aer4f -llibmailbox_xwr68xx.aer4f -llibmmwavelink_xwr68xx.aer4f -llibmmwave_xwr68xx.aer4f -llibadcbuf_xwr68xx.aer4f -llibdma_xwr68xx.aer4f -llibedma_xwr68xx.aer4f -llibmathutils.aer4f -lrtsv7R4_T_le_v3D16_eabi.lib -llibc.a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MmwDemo_mssInitTask ./mss/mss_main.oer4f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makefile:171: recipe for target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failed gmake[2]: *** [multi_gesture_68xx_aop_mss2.xer4f] Error 1 makefile:167: recipe for target 'main-build' failed gmake[1]: *** [main-build] Error 2 makefile:162: recipe for target 'all' failed gmake: *** [all] Error 2  **** Build Fin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