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设置

楼主:
2.1设置功能
GPXMUX1/2:功能选择寄存器
GPXMUX1/2 每组 IO 一般有 32 个 IO 口可以配置。GPXMUX1 对应每组的低 16 个 IO 口,GPXMUX2 对应高 16 个 IO 口 。
这里设置的是GPIO34 所以在 GPBMUX1中
![](https://img2018.cnblogs.com/blog/1241264/201907/1241264-20190703140041090-1710286715.png)
![](https://img2018.cnblogs.com/blog/1241264/201907/1241264-20190703140142321-1077069216.png)
所以向 GPBMUX1 的bit5:4 写入0设置为普通IO。(默认设置 )
2.2:设置IO方向
方向控制寄存器 GPXDIR:如果对应的位为 1 则配置为输出,否则则配置为输入。
![](https://img2018.cnblogs.com/blog/1241264/201907/1241264-20190703140635790-612774404.png)
代码如下: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1;
EDIS;
关于 EALLOW、EDIS说明:
DSP由于在上电复位之后,状态寄存器基本上都是清零,而这样的状态下正是上述特殊寄存器禁止改写的状态。为了能够对这些特殊寄存器进行初始化,所以在对上述特殊寄存器进行改写之前,一定要执行汇编指令asm(“EALLOW”)或者宏定义EALLOW来设置状态寄存器1的C6位,在设置完寄存器之后,一定要注意执行汇编指令asm(“EDIS”)或者宏定义EDIS来清除状态寄存器1的C6位,来防止杂散代码或指针破坏寄存器内容。
到此关于GPIO的配置就完成了。
3.控制IO输出电平
置位寄存器:置位寄存器 GPXSET:如果对应的位为 1 则将对应的 IO 口拉高(输出高电平)。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4 = 1;//设置PGIO34 输出高电平
清零寄存器:强制拉低管脚 GPXCLEAR:如果对应的位为 1 则将对应的 IO 口拉低(输出低电平)。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4 = 1;//设置GPIO34输出高平
输出翻转寄存器:输出状态翻转寄存器 GPXTOGGLE:如果 GPXTOGGLE 的某位为 1 则将相应的 IO 口输出状态进行翻转。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1;//设置PGIO34输出翻转电平
使用定时器实现闪烁LED
1.定时器设置
关于定时器的设置 主要是设置CPUTIMER_VARS 结构体中的参数:
struct CPUTIMER_VARS {
volatile struct CPUTIMER_REGS *RegsAddr;//定时器 相关寄存器
Uint32 InterruptCount; //用作定时器中断次数统计
float CPUFreqInMHz; //存放频率 单位MHZ
float PeriodInUSec; //中断的计数值 ,到了产生中断。
};
struct CPUTIMER_REGS {
union TIM_GROUP TIM; // Timer counter register 定时器计数寄存器
union PRD_GROUP PRD; // Period register 定时器周期寄存器
union TCR_REG TCR; // Timer control register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Uint16 rsvd1; // reserved 保留
union TPR_REG TPR; // Timer pre-scale low
union TPRH_REG TPRH; // Timer pre-scale high
};
关于定时器配置源码如下:
void ConfigCpuTimer(struct CPUTIMER_VARS *Timer, float Freq, float Period)
{
Uint32 temp;
// Initialize timer period:
Timer->CPUFreqInMHz = Freq;
Timer->PeriodInUSec = Period;
temp = (long) (Freq * Period);
Timer->RegsAddr->PRD.all = temp;
// Set pre-scale counter to divide by 1 (SYSCLKOUT):
Timer->RegsAddr->TPR.all = 0;
Timer->RegsAddr->TPRH.all = 0;
// Initialize timer control register:
Timer->RegsAddr->TCR.bit.TSS = 1; // 1 = Stop timer, 0 = Start/Restart Timer
Timer->RegsAddr->TCR.bit.TRB = 1; // 1 = reload timer
Timer->RegsAddr->TCR.bit.SOFT = 1;
Timer->RegsAddr->TCR.bit.FREE = 1; // Timer Free Run
Timer->RegsAddr->TCR.bit.TIE = 1; // 0 = Disable/ 1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Reset interrupt counter:
Timer->InterruptCount = 0;
}
用户设置: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0000);//使用定时器0 ,时钟频率为150MHZ,计数值 到1M 。也就是说这样设置是产生一个一秒的中断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设置:PIE_VECT_TABLE 中断向量表。在DSP2833x_PieVect.h中定义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往中断矢量表中填写一个指针。当定时时间到了就跳转到 ,当前指针指向的函数去执行代码。
定时器0中断在中断向量表中的组1
2.在定时器中使用GPIO翻转寄存器GPXTOGGLE 实现LED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