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夏威夷四弦琴

楼主:
来自:https://learn.adafruit.com/light-up-reactive-ukulele

图片

夏威夷四弦琴易于演奏、轻便、轻巧,而且价格便宜。这款透明塑料夏威夷四弦琴用彩虹灯进行升级,为您的听众打造顶级的Tiki音乐体验。带有可自定义的动画和声音反应模式。使您的动画播放列表与歌曲曲目匹配,使音乐栩栩如生。 我们还使用了硬件的FFT功能为该项目添加了音符感知功能。只需在指板上敲一下特定的音符,即可更改动画模式或打开或关闭声音反应模式。

图片

网友:
参考代码(circuitpython):

"""
LED Ukulele with Feather Sense and PropMaker Wing
Adafruit invests time and resources providing this open source code.
Please support Adafruit and open source hardware by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Adafruit!
Written by Erin St Blaine & Limor Fried for Adafruit Industries
Copyright (c) 2019-2020 Adafruit Industries
Licensed under the MIT license.
All text above must be included in any redistribution.

MODES:
0 = off/powerup, 1 = sound reactive, 2 = non-sound reactive, 3 = tilt
Pluck high A on the E string to toggle sound reactive mode on or off
Pluck high A♭ on the E string to cycle through the animation modes
"""

import time
import array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audiobusio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ulab.numerical as numerical
import ulab.extras as extras
import ulab as np
import adafruit_lsm6ds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helper import PixelMap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sequence import AnimationSequence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group import AnimationGroup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sparkle import Sparkle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rainbow import Rainbow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rainbowchase import RainbowChase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rainbowcomet import RainbowComet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chase import Chase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comet import Comet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color import colorwheel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color import (
    BLACK,
    RED,
    ORANGE,
    BLUE,
    PURPLE,
    WHITE,
)

MAX_BRIGHTNESS = 0.3 #set max brightness for sound reactive mode
NORMAL_BRIGHTNESS = 0.1 #set brightness for non-reactive mode
VOLUME_CALIBRATOR = 50 #multiplier for brightness mapping
ROCKSTAR_TILT_THRESHOLD = 200 #shake threshold
SOUND_THRESHOLD = 430000 #main strum or pluck threshold

# Set to the length in seconds for the animations
POWER_ON_DURATION = 1.3
ROCKSTAR_TILT_DURATION = 1

NUM_PIXELS = 104  # Number of pixels used in project
NEOPIXEL_PIN = board.D5
POWER_PIN = board.D10

enable = digitalio.DigitalInOut(POWER_PIN)
enable.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enable.value = False

i2c = board.I2C()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NEOPIXEL_PIN, NUM_PIXELS, brightness=1, auto_write=False)
pixels.fill(0)  # NeoPixels off ASAP on startup
pixels.show()

#PIXEL MAPS: Used for reordering pixels so the animations can run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My LED strips inside the neck are accidentally swapped left-right,
#so these maps also correct for that

#Bottom up along both sides at once
pixel_map_reverse = PixelMap(pixels, [
    0, 103, 1, 102, 2, 101, 3, 100, 4, 99, 5, 98, 6, 97, 7, 96, 8, 95, 9, 94, 10,
    93, 11, 92, 12, 91, 13, 90, 14, 89, 15, 88, 16, 87, 17, 86, 18, 85, 19, 84, 20,
    83, 21, 82, 22, 81, 23, 80, 24, 79, 25, 78, 26, 77, 27, 76, 28, 75, 29, 74, 30,
    73, 31, 72, 32, 71, 33, 70, 34, 69, 35, 68, 36, 67, 37, 66, 38, 65, 39, 64, 40,
    63, 41, 62, 42, 61, 43, 60, 44, 59, 45, 58, 46, 57, 47, 56, 48, 55, 49, 54, 50,
    53, 51, 52,
    ], individual_pixels=True)

#Starts at the bottom and goes around clockwise
pixel_map_around = PixelMap(pixels,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 individual_pixels=True)

#Radiates from the center outwards like a starburst
pixel_map_radiate = PixelMap(pixels, [
    75, 73, 76, 27, 28, 74, 77, 26, 29, 73, 78, 25, 30, 72, 79, 24, 31, 71, 80,
    23, 32, 70, 81, 22, 33, 69, 82, 21, 34, 68, 83, 20, 35, 67, 84, 19, 36, 66,
    85, 18, 37, 65, 38, 86, 17, 64, 39, 87, 16, 63, 40, 88, 15, 62, 41, 89, 14,
    61, 42, 90, 13, 60, 43, 91, 12, 59, 44, 92, 11, 58, 45, 93, 10, 57, 46, 94,
    9, 56, 47, 95, 8, 55, 48, 96, 7, 54, 49, 97, 6, 53, 50, 98, 5, 52, 51, 99,
    4, 100, 3, 101, 2, 102, 1, 103, 0,
    ], individual_pixels=True)

#Top down along both sides at once
pixel_map_sweep = PixelMap(pixels, [
    51, 52, 50, 53, 49, 54, 48, 55, 47, 56, 46, 57, 45, 58, 44, 59, 43, 60, 42, 61,
    41, 62, 40, 63, 39, 64, 38, 65, 37, 66, 36, 67, 35, 68, 34, 69, 33, 70, 32, 71,
    31, 72, 30, 73, 29, 74, 28, 75, 27, 76, 27, 77, 26, 78, 25, 79, 24, 80, 23, 81,
    22, 82, 21, 83, 20, 84, 19, 85, 18, 86, 17, 87, 16, 88, 15, 89, 14, 90, 13, 91,
    12, 92, 11, 93, 10, 94, 9, 95, 8, 96, 7, 97, 6, 98, 5, 99, 4, 100, 3, 101, 2, 102, 1, 103, 0
    ], individual_pixels=True)

#Every other pixel, starting at the bottom and going upwards along both sides
pixel_map_skip = PixelMap(pixels, [
    0, 103, 2, 101, 4, 99, 6, 97, 8, 95, 10, 93, 12, 91, 14, 89, 16, 87, 18, 85, 20,
    83, 22, 81, 24, 79, 26, 77, 29, 74, 31, 72, 33, 70, 35, 68, 37, 66, 39, 64, 41,
    62, 43, 60, 45, 58, 47, 56, 49, 54, 51, 52,
    ], individual_pixels=True)

pixel_map = [
    pixel_map_reverse,
    pixel_map_around,
    pixel_map_radiate,
    pixel_map_sweep,
    pixel_map_skip,
]

#Set up accelerometer & mic
sensor = adafruit_lsm6ds.LSM6DS33(i2c)
mic = audiobusio.PDMIn(board.MICROPHONE_CLOCK,
                       board.MICROPHONE_DATA,
                       sample_rate=16000,
                       bit_depth=16)

NUM_SAMPLES = 256
samples_bit = array.array('H', [0] * (NUM_SAMPLES+3))

def power_on(duration):
    """
    Animate NeoPixels for power on.
    """
    start_time = time.monotonic()  # Save start time
    while True:
        elapsed = time.monotonic() - start_time  # Time spent
        if elapsed > duration:  # Past duration?
            break  # Stop animating
        powerup.animate()

def rockstar_tilt(duration):
    """
    Tilt animation - lightning effect with a rotating color
    :param duration: duration of the animation, in seconds (>0.0)
    """
    tilt_time = time.monotonic()  # Save start time
    while True:
        elapsed = time.monotonic() - tilt_time  # Time spent
        if elapsed > duration:  # Past duration?
            break  # Stop animating
        pixels.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pixels.fill(TILT_COLOR)
        pixels.show()
        time.sleep(0.01)
        pixels.fill(BLACK)
        pixels.show()
        time.sleep(0.03)
        pixels.fill(WHITE)
        pixels.show()
        time.sleep(0.02)
        pixels.fill(BLACK)
        pixels.show()
        time.sleep(0.005)
        pixels.fill(TILT_COLOR)
        pixels.show()
        time.sleep(0.01)
        pixels.fill(BLACK)
        pixels.show()
        time.sleep(0.03)

# Cusomize LED Animations  ------------------------------------------------------
powerup = RainbowComet(pixel_map[3], speed=0, tail_length=25, bounce=False)
rainbow = Rainbow(pixel_map[4], speed=0, period=6, name="rainbow", step=2.4)
rainbow_chase = RainbowChase(pixel_map[3], speed=0, size=3, spacing=15, step=10)
rainbow_chase2 = RainbowChase(pixel_map[2], speed=0, size=10, spacing=1, step=18)
chase = Chase(pixel_map[1], speed=0.1, color=RED, size=1, spacing=6)
rainbow_comet = RainbowComet(pixel_map[2], speed=0, tail_length=80, bounce=True)
rainbow_comet2 = RainbowComet(
    pixel_map[0], speed=0, tail_length=104, colorwheel_offset=80, bounce=True
    )
rainbow_comet3 = RainbowComet(
    pixel_map[1], speed=0, tail_length=25, colorwheel_offset=80, step=4, bounce=False
    )
strum = RainbowComet(
    pixel_map[3], speed=0, tail_length=25, bounce=False, colorwheel_offset=50, step=4
    )
lava = Comet(pixel_map[3], speed=0.01, color=ORANGE, tail_length=40, bounce=False)
sparkle = Sparkle(pixel_map[4], speed=0.01, color=BLUE, num_sparkles=10)
sparkle2 = Sparkle(pixel_map[1], speed=0.05, color=PURPLE, num_sparkles=4)

# Animations Playlist - reorder as desired. AnimationGroups play at the same time
animations = AnimationSequence(
    rainbow,
    rainbow_chase,
    rainbow_chase2,
    chase,
    lava,
    rainbow_comet,
    rainbow_comet2,
    AnimationGroup(
        sparkle,
        strum,
        ),
    AnimationGroup(
        sparkle2,
        rainbow_comet3,
        ),
    auto_clear=True,
    auto_reset=True,
)

MODE = 0
LASTMODE = 1 # start up in sound reactive mode
i = 0

# Main loop
while True:
    i = (i + 0.5) % 256  # run from 0 to 255
    TILT_COLOR = colorwheel(i)
    if MODE == 0:  # If currently off...
        enable.value = True
        power_on(POWER_ON_DURATION)  # Power up!
        MODE = LASTMODE

    elif MODE >= 1:  # If not OFF MODE...
        mic.record(samples_bit, len(samples_bit))
        samples = np.array(samples_bit[3:])
        spectrum = extras.spectrogram(samples)
        spectrum = spectrum[:128]
        spectrum[0] = 0
        spectrum[1] = 0
        peak_idx = numerical.argmax(spectrum)
        peak_freq = peak_idx * 16000 / 256
#        print((peak_idx, peak_freq, spectrum[peak_idx]))
        magnitude = spectrum[peak_idx]
#         time.sleep(1)
        if peak_freq == 812.50 and magnitude > SOUND_THRESHOLD:
            animations.next()
            time.sleep(1)
        if peak_freq == 875 and magnitude > SOUND_THRESHOLD:
            if MODE == 1:
                MODE = 2
                print("mode = 2")
                LASTMODE = 2
                time.sleep(1)
            elif MODE == 2:
                MODE = 1
                print("mode = 1")
                LASTMODE = 1
                time.sleep(1)
    # Read accelerometer
        x, y, z = sensor.acceleration
        accel_total = x * x + y * y # x=tilt, y=rotate
#         print (accel_total)
        if accel_total > ROCKSTAR_TILT_THRESHOLD:
            MODE = 3
            print("Tilted: ", accel_total)
        if MODE == 1:
            VOLUME = magnitude / (VOLUME_CALIBRATOR * 100000)
            if VOLUME > MAX_BRIGHTNESS:
                VOLUME = MAX_BRIGHTNESS
#             print(VOLUME)
            pixels.brightness = VOLUME
#             time.sleep(2)
            animations.animate()
        elif MODE == 2:
            pixels.brightness = NORMAL_BRIGHTNESS
            animations.animate()
        elif MODE == 3:
            rockstar_tilt(ROCKSTAR_TILT_DURATION)
            MODE = LASTMODE

网友A:
人不用拨弦了么

是配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不用拨弦了么 是配乐?

演奏还得拨弦,但是LED可以配合旋律。

网友B:
和演唱会的  灯光师是不是一个道理    只要人站在舞台  灯光追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演唱会的  灯光师是不是一个道理    只要人站在舞台  灯光追随

类似又有些不同,可以更好的衬托演奏者。更重要的是可以DIY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又有些不同,可以更好的衬托演奏者。更重要的是可以DIY啊。

随心走就比较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