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

楼主:
"Sensortile.box"的固件,在LEIL5中可以运行,

"Sensortile.box"或其固件能在“STM32CubemMX”中运行吗?

或怎样才能在“STM32CubemMX”中运行?

网友:
能再具体点吗?你说的固件是指FP-SNS-STBOX1吗?

网友:
"Sensortile.box"的固件: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

是这次大赛《ST MEMS 传感器开发工具介绍》讲座中提到的。

在以下网址中下载的

• SensorTile.box固件下载: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mpu-embedded-
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ode-function-pack-sw/fp-sns-stbox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nsortile.box"的固件: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 是这次大赛《ST MEMS 传感器开 ...

对应的例程里有cubemxIDE的文件夹就是cubemxIDE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nsortile.box"的固件: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 是这次大赛《ST MEMS 传感器开 ...

CubeMXIDE是和IAR,MDK一样的开发环境

STM32CubeMX是STM32的配置工具用来生成对应IDE的工程文件

网友:
谢谢!!

我再看一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anhua 发表于 2020-8-9 21:46 "Sensortile.box"的固件: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 是这 ...

“对应的例程里”

在哪?

网友:
“对应的例程里有cubemxIDE的文件夹就是cubemxIDE的工程”

在哪儿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例程里” 在哪?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Applications\BLESensors\STM32CubeIDE

网友A: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Applications\BLESensors\STM32CubeIDE\

找到了文件夹,但里面没有"后缀名.io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Applications\BLESensors\STM ...

对软件包里没有STM32CubeMX的文件 这个是STM32CubeIDE的工程

网友A:
那怎样才能用“STM32CubeMX”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样才能用“STM32CubeMX”呢?

这个软件包没带.ioc文件应该没法用stm32cubemx打开 你要用stm32cubemx修改外设吗? stm32cubemx和keil不是一个东西(我先假设你一楼里说的LEIL5是指KEIL5) keil是集成开发环境与其对应的是一个叫STM32CubeIDE的工具 ST提供的免费工具 可以用来编写、编译、下载和调试STM32的工程 stm32cubemx是一个用来创建对于工程的工具,主要是以可视化的方式配置STM32的资源,比如配置外设的参数等等,stm32cubemx可以创建基于sensortile.box的工程 但是逻辑功能需要你自己添加

网友A:
1.是的:我想要用“stm32cubemx”修改外设。有办法么?

2.STM32CubeIDE也没有打开“sensortile.box”固件。怎么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是的:我想要用“stm32cubemx”修改外设。有办法么? 2.STM32CubeIDE也没有打开“sens ...

STM32CubeIDE打开工程方法

STM32CubeMX创建SensorTile.box工程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IDE打开工程方法     STM32CubeMX创建SensorTile.box工程的方法 ...

感谢:littleshrimp 手把手的教!

谢谢!

现在,在生成代码时提示:

the firmware package(STM32Cube FW_L4 V1.14.0)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required by the project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STM32CubeMX repository do you want to download this now?

需要下载(STM32Cube FW_L4 V1.14.0),然后又提示下载超时。

下一步怎样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littleshrimp 手把手的教! 谢谢! 现在,在生成代码时提示: the firmware package ...

试试Help->Manage embedded.....,然后在弹出的窗口里展开L4,在里边选一个最新的包点Instal Now试试

如果还不行可以到ST的网站下载,下好后解压到指定目录,生成工程时把Use Default...去掉,选你解压后的文件夹

网友:
“STM32Cube FW_L4 V1.14.0” 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官网上没有“STM32Cube FW_L4 V1.1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没有“STM32Cube FW_L4 V1.14.0”

官网现在的版本是1.16.1 也可以

网友A:
KEIL5: PACK里没有STM32L4.,

怎样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5: PACK里没有STM32L4., 怎样添加?

https://www.keil.com/dd2/pack/#

网友:
曾经看到过"Sensortile.box"的全部电路图,不知在哪下载?

网友:
曾经看到过"Sensortile.box"的全部电路图,不知在哪下载?

找到了!!

网友:
生成代码出错

网友:
生成代码时出错

网友:
生成代码时:出错!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