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BUCK电感的计算有些困惑

楼主:
恒压BUCK电感的计算有些困惑,要求输入电压范围176-265Vac,输出9V/1A,效率91%,磁芯选用EE10,算出的结果96圈,145uH,实际测试发现输出正常,但二极管和电感的温度很高,而且效率只有60左右,加大磁芯效率和温度也没什么变化。根据输入输出要求,实际占空比只有0.036非常小,所以感觉计算的是错误的,还是说BUCK电路在输入高压时不能输出这么低的电压。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该如何计算才是正确的,谢谢,附件是芯片手册。

网友A:
“要求输入电压范围176-265Vac,输出9V/1A”

这个要求比较苛刻,因为占空比非常小,驱动电路产生这么窄的脉冲,有些困难。

网友:
“但二极管和电感的温度很高”

二极管和电感温度高,可能与你选择的PWM频率有关。你的PWM频率是多少?二极管型号?

网友A:
看了看一楼附的datasheet,说实话,暂时没看懂。这个芯片,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很多辅助供电的芯片输入电压都是85-265Vac,输出5V或12V,只是输出电流不大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输入电压范围176-265Vac,输出9V/1A” 这个要求比较苛刻,因为占空比非常小,驱动电路产 ...

频率不高,就40-50K,二极管用的是ES3J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不高,就40-50K,二极管用的是ES3J

这幅电原理图,我还没看明白。

网友:
不用计算了,91%的效率别想了

想提高点效率可以尝试一下抽头电感,但91%别想了,反激同步整流还可以一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幅电原理图,我还没看明白。

Buck电路的效率都很高,至少90%

网友C:
1楼所述“根据输入输出要求,实际占空比只有0.036非常小”哪里的要求

“所以感觉计算的是错误的”

楼主把自己的计算提供一下,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楼所述“根据输入输出要求,实际占空比只有0.036非常小”哪里的要求 “所以感觉计算的 ...

 你不懂BUCK?Dmax=Vout/V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一楼附的datasheet,说实话,暂时没看懂。这个芯片,不是那么简单。

浮地BUC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懂BUCK?Dmax=Vout/Vin

所以呢。。。。

网友:
很明显,你看该芯片的数据手册最后的示例,给出的就是一个高压输出。这个芯片是用于LED灯的电源控制芯片,不适合做低压输出控制。再就是,由于输出电压较低,那么势必导致在单个周期时间内,传递的能量较小,开关损耗将会占据主导地位。建议用反激来设计此规格输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