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的问题

楼主:
图画完一个焊盘后它上面是红色的一层,下面是紫色的一层,我想问下是不是紫色的那层是焊盘,画封装的时候右边的尺寸是不是应该填元器件的尺寸资料而不是他推荐的封装尺寸?

网友A:
在AD中或Protel中默认,

紫色的是阻焊层,绿油层,稍微比阻焊层大一点点,负片性质

红色的焊盘,助焊层,或者是贴片的顶层,贴片时的做钢网的层。

网友:
画封装时焊盘尺寸,是该器件的焊盘尺寸大小,不同封装焊盘大小不一,

手工焊接的焊盘比机器贴片焊接的焊盘稍放大一点尺寸,有的厂商有规定,有的需要自己掌握,一般按手册尺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D中或Protel中默认, 紫色的是阻焊层,绿油层,稍微比阻焊层大一点点,负片性质 红色的焊盘,助焊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