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的bin文件结尾多了很多0

楼主:
众所周知,有些变量是不需要初始化的。

最近想优化下芯片启动的速度。所以想把某些很大的buffer从bss段,放到新建的一个no_init段。这样芯片启动的时候就不需要把这个buffer清0

第一步,在link文件中新建了一个no_init段。这里放在bss段后面。

  • .bss :
  • {
  • . = (((. + 3) / 4)*4);
  • PROVIDE(_start_bss_ = .);
  • *(.sbss)
  • *(.sbss.*)
  • *(.bss)
  • *(.bss.*)
  • }
  • PROVIDE(_end_bss_ = .);
  • .no_init :
  • {
  • . = (((. + 3) / 4)*4);
  • *(.no_init)
  • *(.no_init.*)
  • }

第二步, 把不需要初始化的变量放到这个段。

  • GLO_SHARE_MEM g_wMic __attribute__((section(".no_init")));

代码能编译通过,也能跑起来。但是bin文件大了很多。改之前是80KB左右,改之后一下变成100KB. 打开bin文件发现bin文件最后有将近20KB的0.

看了list文件也没找到这些0是什么东西。向大神求救。

补充:编译器是GCC

网友A:
后面的20K的0 删掉 升级后能否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20K的0 删掉 升级后能否运行呢

好问题。我来试一下。

网友:
.noinit :

{

    KEEP(*(.noinit))

    . = ALIGN(x);

} > data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