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电流如何控制

楼主:
这是TL431输出2.5V的电路图,但是我在使用时测量输出为2.481V的TL431是1%的精度。这其中的电路中的电阻R1如何选择,是大于10mA还是小于要好。这个电路的负载很小,这是做个基准而已。

网友:
TL431要求流过阴极的电流大于0.4mA,所以R1的选择应该小于2.5V除以负载(OUT端到地)的电流再加上0.4mA。也不必小到通过TL431的电流达到10mA之多,比0.4mA大几倍,例如2~3mA即可。

网友:
建议 电流小一点  1ma以上 5ma 以内,功耗低一点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