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 TFT屏显示功能及扩展(4)

楼主:
4. 图片的显示

在显示屏的例程中,提供图片的显示函数,那我们能否来显示自己的图片内容呢?

1)色彩模式的辨识

在我们显示自己的图片前,首先要弄清楚它所使用的色彩模式及图片格式等。

通过对例程中对色彩的定义,可以分析出它所使用的是16位色,色彩模式为R5G6B5

2)制备图片显示的数据

例程中所提供的图片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PicDraw(u8 X_Location, u16 Y_Location, u8 Height, u16 Width, uc8 *Pptr)

{

  u32 xid = 0;

  u32 ImgAdds = 0;

  u32 yid = 0;

  u32 i = 0, j = 0, color = 0;

  xid = X_Location;

  yid = Y_Location;

  LCD_StarterSet(xid, yid);

  for (i = 0; i < Height; i++)    // <240

  {

    LCD_WriteRAMPrior();

    for (j = 0; j < Width; j++)  // <320

    {

      ImgAdds = (i * Width * 2) + (j * 2);

      color = Pptr[ImgAdds] << 8 | (Pptr[ImgAdds + 1]);

      LCD_WriteRAM(color);

    }

     xid++;

    LCD_StarterSet(xid, yid);

  }

}

由此看出,所显示的图片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存储,每个像素点采用的色彩模式为R5G6B5

为此我们要显示一幅图片可以用Image2Led软件来把图片转换为数组数据来存储,其转换前的参数设置如图1所示,生成的文件如图2所示。

1 参数设置

2 生成的文件

3)图片的显示

显示图3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onfig();

  LCD_Clear(0x2c5c);

  LCD_BackColorSet(0x2c5c);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CharDisplayA(Line1, 70, 0);

  LCD_CharDisplayA(Line1, 90, 1);

  LCD_CharDisplayA(Line1, 110, 2);

  LCD_CharDisplayA(Line1, 130, 3);

  LCD_CharDisplayA(Line1, 150, 4);

  LCD_PicDraw((100), (80), 68, 56, gImage_jsj);

  while (1);

}

3 显示效果

值得指出的是当图片较大时,会出现异常现象,导致无法完成程序下载,见图4和图5所示。

4通过编译

5下载时出现崩溃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参数没配对,比实际flash大小设大了

网友B:
下载失败的时候,Bulid output窗口还提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参数没配对,比实际flash大小设大了

好像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失败的时候,Bulid output窗口还提示什么

没有其他提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其他提示了!

找原厂吧,这种问题估计是bug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失败的时候,Bulid output窗口还提示什么

看编译后的ROM好像差不多64K,合泰这块MCU的FLASH多大的

网友:
The devices operate at a frequency of up to 72 MHz with a Flash accelerator to obtain maximum efficiency. They provide up to 256 KB of embedded Flash memory for code/data storage and 32 KB of embedded SRAM memory for system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usag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原厂吧,这种问题估计是bug之类的。

估计是,以前类似的产品显示图片一般不成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会是调试下载工具吧,因为该开发板没有配自己的调试下载器。

网友D:
楼主字体生成用的哪个工具。有好用的推荐吗?裸跑的时候还是要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以前类似的产品显示图片一般不成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会是调试下载工具吧,因为该开发板没有配自己 ...

仿真器?深圳出品?这也不好肯定说不是它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深圳出品?这也不好肯定说不是它的因素。。。

是一款

平时用起来还是不错的,不知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字体生成用的哪个工具。有好用的推荐吗?裸跑的时候还是要用。

PCtoLCD2002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