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串口空闲中断打开后会立即进入串口中断

楼主:
单片机型号:GD32F130F8P6
在调试串口空闲中断时发现使能了串口空闲中断后,串口会立即进入串口中断,开启之前也清除了串口空闲中断。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GD不太熟悉,不过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相关参数,把空闲中断放在接收之后。有些MCU可以设置中断发生在数据接收前还是数据接收后,有点意思。

网友:
可以看下寄存器,进入中断的时候,有哪些标志置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