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去驱动一个MOS管有什么好处?哪个了解的?说下

楼主:
用运放去驱动一个MOS管有什么好处?哪个了解的?说下

网友:
有什么好处,要看该电路准备实现什么目的。实现了目的,并且成本低,可靠性强……那就是好电路。

该电路中运放U14处于线性工作区,MOS管Q19也处于线性工作区。这部分电路可能是要为插座上的24V电压以固定电流放电。

网友:
我感觉是为了调理驱动电压,从那几个分压电阻就能看出来。

网友A:
24V-是啥负的24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是啥负的24V吗?

猜测插座处是个负载,24V-是负载的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是啥负的24V吗?

这肯定不是我设计的电路啊   也是网上找的   垃圾标识  我肯定不会那样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是啥负的24V吗?

C38左侧所有电路,明显是个Boost电路,其功能为将P+处输入电压升高。升高到多少,则需要查阅芯片的datasheet,看看标号FB引脚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是啥负的24V吗?

R97两端电压,是3.3V电压经R95、R96、R97分压而得,经计算为0.0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是啥负的24V吗?

R98为0.05欧。故负载(插座处)中电流小于0.08/0.05=1.6(A)时,Q19充分导通。当负载中电流达到1.6A时,运放U14和MOS管Q19进入线性区,限制电流为1.6A,不再增加。

网友A:
Q19型号也不知道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9型号也不知道撒

Q19下面标注3400,Q6旁边标注3401,更多的信息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9型号也不知道撒

U14电源电压用3.3V,其输出最高也不会超过3.3V,还要减去二极管D4的压降,才是实际施加到Q19门极的电压。此电压似乎太低了一些,未必能够保证Q19漏极电流达到1.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9型号也不知道撒

不过在6楼,楼主已经说过:网上找的电路。网上的电路,不靠谱的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14电源电压用3.3V,其输出最高也不会超过3.3V,还要减去二极管D4的压降,才是实际施加到Q19门极的电压。 ...

这里D4存在的意义是说还有一路24EN也可以控制Q19?运放的供电端又被Q6控制。。。。。。。。。。这种电路能量产???感觉是凑出来的,节省成本有啥用啊,都不能量产,估计一堆毛病啊!要是我就会直接用一个过流保护IC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D4存在的意义是说还有一路24EN也可以控制Q19?运放的供电端又被Q6控制。。。。。。。。。。这种电路 ...

很可能是另有一个控制信号,D4作用就是防止这个信号倒灌进U14的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D4存在的意义是说还有一路24EN也可以控制Q19?运放的供电端又被Q6控制。。。。。。。。。。这种电路 ...

你在6楼说是在网上找的电路。

在13楼我说过:网上的电路,不靠谱的很多。

网友D:
过流保护用的,过流以后关闭升压电路。没一个懂的人?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流保护用的,过流以后关闭升压电路。没一个懂的人?悲剧。

你是不是原创啊  那么激动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原创啊,这里的运放接成了比较器,然后过流以后关闭升压电路的EN脚

“这里的运放接成了比较器”

这里的运放,可没有接成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