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的I/O口需要驱动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的I/O口需要驱动呢?这个问题需要从I/O口的电气特性上进行解释。

  首先,给出单片机典型的I/O口,即Pl口电气结构图,如图所示。P1口通常是作为通用I/O口使用,不需要多路转换电路MUX。其输出级电路内部有上拉电阻,与场效应管共同组成输出驱动电路。因此,P1口作为输出时,不需要再外接上拉电阻,而当P1口作为输入口使用时,仍然需要先向锁存器写“1”,截止场效应管。

  内部上拉电阻阻值很大,经过测量大致在330KΩ左右,而内部电源Vcc仅仅+5V,这样以P1.X高电平驱动发光二极管为例,场效应管截止,相当于Vcc通过330KΩ的电阻向二极管提供电流,5/330*10-3=0.015mA,而二极管的点亮电流为5mA至10mA,这就说明单片机的端口只是驱动TTL电平,不提供或提供很小的驱动电流,所以在带负载时,单片机应当在I/O口加上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