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比较出两个变化幅度不同的状态

楼主:
状态1:   输入信号24V变到0V-----要求输出从1变到0;

状态2:输入信号0V变到10mV-----要求输出从0变到1;

我现在是先放大再做比较,虽然可以实现,但有点问题:

判断不够迅速,由于增益设置得很大,在24V变到0V的过程中,只有小于10mV时,输出才会改变。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在24V变到0V的过程中,只有小于10mV时,输出才会改变。”

放大倍数是多少?你的基准电压设置成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24V变到0V的过程中,只有小于10mV时,输出才会改变。” 放大倍数是多少?你的基准电压设 ...

照目前这种方式,我设置放大倍数200倍,基准电压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照目前这种方式,我设置放大倍数200倍,基准电压2V

24V输入信号也放大200倍么?应该是24V信号经过限幅后也放大200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输入信号也放大200倍么?应该是24V信号经过限幅后也放大200倍。

对的,因为只要检测是否短路(0V),和短路状态是否解除(10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因为只要检测是否短路(0V),和短路状态是否解除(10mV)。

那么24V(猜测是开路时的信号)降到10mV以下输出才改变,就是完全正确的。“有点问题”从何说起?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看,并没有说明24V跌落到0V过程中期望的转折电压门限是多少。从0升到24V的转折电压是10mV,按此设计,跌落门限也自然是10mV。

网友:
我想实现

24V跌落到0V过程中期望的转折电压门限是12V

0升到24V的转折电压是10mV
准备用施密特触发器来实现

网友:
设置一个迟滞比较器

高电平翻转点是12V

低电平翻转点是10mV。

但是这两个电压值差别太大了,对电阻的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如果我对输入信号就行放大后再比较,又不能单独放大10mV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