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上图是我买的一个开发板,第一个图是它给的0603的电容封装,我查了下0603的手册发现竖直那个尺寸是0.8±0.1,而它给的封装时0.8,我感觉是不是小了点,他是在工厂焊的,我想自己焊是不是要把封装改大一点?大家一般在尺寸上会留有多大的余量呢?

网友:
人工焊接1块甚至30块,只要不影响太大的PCB面积,自己决定。

大批量生产用PCB板,一定要考虑加工焊接工艺、PCB面积成本

一个贴片器件如果搞的太大焊盘,如果贴片机机器贴,开钢网口就大,刷锡膏就多,成本就高

网友A:
人工焊接,贴片焊盘搞大了,焊接容易,看着也不舒服,纯粹是为了弥补焊接水平差而已

画PCB封装库,建议用标准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工焊接,贴片焊盘搞大了,焊接容易,看着也不舒服,纯粹是为了弥补焊接水平差而已 画PCB封装库,建议 ...

不需要在标准尺寸基础上加点余量吗,这样的话人工焊接难度是不是太大了,容易焊错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在标准尺寸基础上加点余量吗,这样的话人工焊接难度是不是太大了,容易焊错之类的

余量完全是可以加啊,自己掌握的

网友C:
我都是使用自己做的封装,比标准封装稍大一些,反复试过机贴、机焊和人工贴片及焊接,只有稍加大一点才能保证一次性成品合格率。标准焊盘是生产工艺有保证的大规模生产用封装。

网友D:
0603的尺寸不算小吧,我之前0603手工焊觉得还行吧。。我的习惯是默认的按标准的来。如果是不放心,就按datasheet的的极限尺寸来调。

比如你图中给出的这个尺寸,绘制的话直接按0.8+0.1=0.9 来绘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0603的尺寸不算小吧,我之前0603手工焊觉得还行吧。。我的习惯是默认的按标准的来。如果是不放心,就按data ...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使用自己做的封装,比标准封装稍大一些,反复试过机贴、机焊和人工贴片及焊接,只有稍加大一点才能保 ...

感谢回复

网友:
自己焊接,空间有的话可以把焊盘加大一些,容易下烙铁,若果是机贴最好严格按照推荐做封装,要不然贴片会漂移

网友:
如果你觉得推荐的焊盘尺寸偏小,可以稍微扩大的,XY轴都扩大30%感觉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