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和USB或者网速的比特率有什么关联?比如900(Baud,symbol/s)有些地方怎么也用...

楼主:
波特率和USB或者网速的比特率有什么关联?比如900(Baud,symbol/s)有些地方怎么也用9600bps,这是错误的吗?bps表示的是位/秒?那比特率的单位bit/S不也是位/秒吗

网友A:
楼主贴出的那幅图片中,已经把波特率和比特率区分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和USB或者网速的比特率有什么关联?比如900(Baud,symbol/s)有些地方怎么也用9600bps,这是错误的吗? ...

下面这段话,对你理解波特率和数据传输速率可能有帮助。

网友:
4楼图片中的 “log2”,2是底数,应该是小一号字且靠下,类似下标。即 “log2”。16是真数,字号和 “log” 一样大。

所以,应该写成 “log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出的那幅图片中,已经把波特率和比特率区分得很清楚了。

那9600bps岂不是不能这样写?只能写9600bau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9600bps岂不是不能这样写?只能写9600baud

这样写,确实不大妥当。应该写波特率为9600,或者9600b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