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模数例程

楼主:
下面以路灯控制器的设计为例说明 ADC12 的使用方法。路灯在一定的亮度值以上将熄灭,而在亮度低于某个数值时亮起来。下面是简图。当亮度较大、光线较强时,光敏电阻的电阻值比较小,这时它与下面 10K 分压,则送达 ADC12 的电压比较高;而当亮度较小、光线较弱时,光敏电阻的电阻值比较大,这时它与下面 10K 分压,则送达 ADC12 的电压比较低。通过 ADC12 模块转换出具体的表示光强度的数值(光线越强,转换后的数值越大,但不成正比例),再设定一个开启路灯的阀值数据,则可以通过实际测量的光强度数据与阀值数据
比较得到是否开启路灯的目的。

下面是具体示例程序:(使用单通道单次定时转换)。
#include "msp430x44x.h" //使用 MSP430F447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6SEL |= 0x01; //定义 P6.0 为模拟输入通道 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 // 打开 ADC12 电源,并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
ADC12CTL0 |= ENC; //使能转换
while (1)
{
delay(60000) //延时 1 秒(大致,相当于定时器的作用)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启动转换
while ((ADC12IFG & ADC12BUSY)==0); //等待转换的完成
if(ADC12MEM0<1234) //读取转换结果并比较以得到结论
P1OUT |= BIT0; //当亮度低于阀值时打开路灯

else P1OUT ^= BIT0; //当亮度高于或等于阀值时关闭路灯

}

}

网友:
如果亮度在这个边界抖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