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次性发送14k数据,单片机如何接收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最近我在摸索bootloader的编写,卡在串口接收数据这一步了。

单片机是msp430,通过串口接收到文件数据并进行APP升级,文件数据在两个c文件都有处理。之前我测试的时候,LED文件数据只有400个字节,当时使用全局变量数组接收串口数据,这样的处理没问题。后来用日常工作的项目工程文件测试,它生成的txt文件有14k,而我的RAM只有4K,请问该如何接收这14k数据呢(当然也可能有25k的数据)

网友:
小白第一次发帖,希望有人帮帮忙,不管有没有进展,都对各位感激不尽

网友A:
分段发送和接收,收到一段就烧写一段数据到flash中,直到接收完成后,再对烧录的数据进行校验比对是否数据准确无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段发送和接收,收到一段就烧写一段数据到flash中,直到接收完成后,再对烧录的数据进行校验比对是否数据 ...

感谢您的指导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配套的上位机,用的是传统的串口调试助手,在发送区直接发送数据,帧头帧尾都是要写入的flash地址,没有校验码,如果是分段发送和分段接收,可能容易接收到错误帧,或者说存放在错误的地址

因为是非专业人员操作的升级APP的步骤,按照流程来说,我只需把txt文件给他们,所以最好省略手动添加校验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obde163 发表于 2020-8-13 09:10 分段发送和接收,收到一段就烧写一段数据到flash中,直到接收完成后, ...

没有上位机就自己写一个。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位机就自己写一个。没办法。

受各位的启发,我想这样行不行——

串口调试助手1000ms循环发送文件数据,我开辟一个1000大小的变量空间,接收满1000个字节后,检测最后一个字符是否结束标志“q”,不是的话就保存当前接收字节长度,关闭串口中断,存入flash后再清空变量并打开中断,下一次接收从上次的接收字节长度开始,将数据录入变量数组,依次循环....虽然肉眼可见的缓慢升级速度

孩子难啊,前辈们在忙别的项目,没有人帮我写上位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受各位的启发,我想这样行不行—— 串口调试助手1000ms循环发送文件数据,我开辟一个1000大 ...

可以用超级终端,用里面得协议就可以做升级,一般Y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超级终端,用里面得协议就可以做升级,一般YMODE

非常感谢

这个还没有尝试过,等会我试试看

网友E:
可以用超级终端或类似支持XModem/YModem协议的软件,虽然没有专用软件方便。最好有错误处理机制,在数据传输错误时,可以重新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各位的启发,我想这样行不行—— 串口调试助手1000ms循环发送文件数据,我开辟一个1000大 ...

可以,麻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超级终端或类似支持XModem/YModem协议的软件,虽然没有专用软件方便。最好有错误处理机制,在数据传 ...

您好,感谢您的建议

我电脑安装不了超级终端,找了一圈找到了章鱼调试助手1.6,先将就着试试看

网友F:
固件更新必须保证足够的可靠性,而为保证可靠性,不能简单单向直接连续发,那样的话,错一个位,全部固件就废了,甚至会影响到再次更新,导致设备彻底报废,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远程更新固件,数据的可靠性必须保证。如此,必须将固件拆成一系列小包,用协议打包,必须严格校验,用会话机制双向通迅,帧长度限制在系统RAM尺寸以内。非远程升级,在大幅放宽通迅中出错可能性时,可以用串口的9位模式,即按字节发送,奇偶校验,但依然得是会话式的。一个字节编程完后,回一个标志字节,上位机/编程器再发送下一个字节。校验未通过时,则返回特定的标志,然后重新发送,若干次失败则报错提醒。这是远程更新以及所有ISP、IAP编程的通用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件更新必须保证足够的可靠性,而为保证可靠性,不能简单单向直接连续发,那样的话,错一个位,全部固件就 ...

谢谢谢谢,学到了学到了,那我就不在我的方案上浪费时间了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把flash划分出两块,升级时写另外一块,以串口速度写flash应该没问题,写完后校验,没问题再切换到新系统。

网友:
python写个上位机小脚本挺简单的,定义个简单的数据帧格式

网友:
参照STM32的boot loader例程和说明里面详细描述了超级终端怎么使用,例程里面有ymodem的CRC算法例程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方向没问题,只不过是上位机自动处理数据分段传输还是你手动处理数据分段。其他乱七八糟的都只是在这之上的保障措施。

网友:
任务接近尾声啦,感谢各位的指导!

左右都得给师傅写份整理文档,也了解到论坛里似乎没怎么讨论到bootloader,故贴出我的文档,希望能给到路人一点帮助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7234&page=1&extra=#pid3002463

(不会指路,直接贴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