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 系统结构框图

二、理论分析与计算

1.电源升压理论分析与计算

2 电源升压理论分析模型图

电源升压理论分析模型如图2所示。升压电路采用Boost变换器基本拓扑结构,同时加入软件反馈形成闭环控制。

C1C2C3C4实现电源输入输出的滤波,降低电源纹波。R2防止充电时冲击电流对电路产生影响,阻值选择10Ω,阻值过大会影响变换效率。选用开关速度快的MOSFET场效应管,电感参数计算如下,占空比D计算:

电感值计算:

2.电流采样理论分析与计算

采样的电阻不易选取过大,一是因为电阻越大,在采样电阻上消耗的电流也就越大,降低了电源的效率,二是电阻越大,则采样电阻的功耗越高,温漂也相应增大;采样电阻同样不宜选取过小,因为电阻小则转换的电压就小,信号调理过程中的输入小,需要放大的倍数也比较大,对输入噪声和偏置的控制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增加系统的设计难度。

本次设计的采样电流最高约为3A,选取毫欧级别的电阻比较合适,这里选用10mΩ的精密电阻,采集转换到的电压范围为0~30mV,系统采样的是单片机内部ADC进行采样,其采集电压的范围为0~3.3V,此时计算得到需要的放大倍数约为100倍。

放大电路采用的是TI的精密仪表放大器INA128,通过调节Rg实现对放大倍数G的控制,其公式如下:

计算可得:Rg=511Ω,即可对信号放大100倍,而后通过低通滤波器将不在有用信号带宽内的信号滤除,即送至单片机内部ADC进行采样。

三、硬件电路设计

1.BOOST升压电路设计

由于本系统的电源为+12V,而电机需要+15V的动力电源,为了满足电源的需求,需要通过DC-DC升压电路产生+15V的电源。本设计选择Boost电路即可达到题目对电压、电流、效率、纹波的指标。12V电源输入模块后,经过C1C2滤波后,通过Boost电路,然后再经过C3C4滤波得到+15V的输出。其中场效应管的开断是通过单片机输出PWM来控制的,而单片机的输出驱动电流不能达到场效应管的要求,因此,本设计采用IR2110芯片设计了场效应管的驱动电路,驱动输出接入Boost电路中的LOHO

3 Boost升压电路

2.辅助电源电路设计

辅助电源电路如图4所示。本次设计需要+5V-5V的电源供给信号调理模块使用,另外需要3.3V的电源供单片机使用,其中产生+5V-5V电源采用了TI的开关电源芯片TPS54340的降压电路解决方案和负电源产生方案。另外,单片机的3.3V电源是利用线性稳压器AMS1117-3.3V产生的。

4 辅助产生负电源电路

3.电流采样电路设计

电流采样电路采用的是精密电阻采样的方案,电路如图5所示。精密电阻R110mΩ,采样后转换的电压约为30mV。因此,本次设计需要对该采样的电压进行放大,使用TI的仪表放大器INA128,设置放大100倍,即可得到3V左右的电压。由于电流采样的带宽为1kHz,因此需要对放大后的信号进行滤波,采用OP07运放,搭建Sallen-Key结构,截止频率为5kHz的二阶低通滤波器,可以实现在1kHz带宽内有效信号不会衰减,而噪声则可以得到充分的滤除。

电流采样电路

4.电机驱动电路设计

电机控制电路采用的是H桥驱动,本次设计利用两个半桥电路组成一个H桥电路,半桥电路由驱动芯片IR2104和两个MOS管构成。其中,IR2104型半桥驱动芯片能够驱动高端和低端两个N沟道MOSFET,能提供较大的栅极驱动电流,并具有硬件死区、硬件防同臂导通等功用。图5为半桥电路的结构图。

5 电机驱动半桥电路

四、软件程序设计

根据题目要求,采用STM32单片机作为主控,并测定电机电流及电机转速相关信息。主程序流程图如图6所示。

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6所示。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IO口初始化,电机初始化,PWM初始化,然后根据题目要求进行功能选择,当选择电机电流测试时,AD对采样电阻进行采样,然后转换成电流值,通过WiFi传输给电脑;当选择电机转速时,通过读取转子位置,获取给定位置,然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对电机进行相关的条件,整个过程中对速度、距离进行测量,并将瞬时测量结果通过WiFi传输至PC

7 中断服务程序

五、总结

本设计完成了一个电流反馈型直流电机控制系统、完成相应的测试装置。实现升压电路和辅助电源两个模块实现系统供电,设计了电机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和两种方式控制电机运动,并对系统电机电流和转速,相应检测数据实现显示和PC端的传输。

实现了题目要求的部分功能,符合题目要求指标。

网友:
比较关心的是12V电源输入模块后,经过C1、C2滤波后,通过Boost电路,然后再经过C3和C4滤波得到+15V的输出,,,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的升压部分跟题主的差不多,好奇boost部分的升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