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Kaluga-1测评】奔跑的ESP32之四 苦B的测试

楼主:
1、用新工具和新骗子,其实最不美好的部分就是要给它做测试,免费滴。搞通还好,不通就直接挂了。

这次的帖子极短,但是耗时极长,至少10天,反复测,代码,环境,工具...

还有那万恶的github竟然不给足够的网速和带宽,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怨得着它。

2、这次调试成功了,

不过也搞清楚了,上次的问题,在windows下,仍然没有set-target的选项,我估计linux的也没。

这个必须该,此处有坑,无声的坑。

3. 那么还有一些坑,就不多说了。这次就简单说一下结论。

3.1 首先要正确安装网络安全的组件,需要用pip安装包括SSL,MTLS等组件,虽然是自动在背后执行的,但是,如果你的局域网防火墙火力很猛,或者你的系统因为其他设置用了其他工具或者管理工具,那么就是无法访问并且无法联网安装。

我的解决方法极其暴力,我下载安装了mbed-cli。这个是一个基于cmsis-os6的最新命令行控制工具,内置了安全组件,这样就安装成功。

3.2 不要自己去找arm-gcc去装,idg用的是独立的gcc版本,一定要用原生安装。此前因为编译arm-a8,所以安装了toolchain,那么就不OK,怎么都不行,提示找不到ARM-GCC的路径,最好不要手动改。

3.3 其他关于python版本的问题等就不说了。

4.总之,既然要评测,转这么大的圈子,总是要出去混的,后面继续,就是时间太太太不够了。

网友A:
1、esp-idf现在已经4.2了,不算是新工具,其实也没什么坑。

2、linux下可以set-target,是没问题的

3、linux开发很方便,下载好IDF,直接install,然后export.sh设置环境,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esp-idf现在已经4.2了,不算是新工具,其实也没什么坑。 2、linux下可以set-target,是没问题的 3 ...

在linux下也安装了,在联通PPP拨号安装就很OK。但是在防火墙后面就无法及时访问SSL组件的pip安装,无法成功,后来分析log。

我在debian和ubuntu都测试了,ok。

不愿意用VM安装linux,实在是速度不OK,其实双系统原生linux和windows10一起用也很方便的。

这次就是想搞搞清楚怎么回事。第一次安装就很顺利,编译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build缺省是esp32,我希望换esp32-s2,结果手欠卸载了。

然后就一个坑接一个坑,总算是搞明白了。因为linux比较OK,这里就没有再讲。

工具测试,就是要在多种系统平台和环境下都跑起来。现在,pip安装如果不用国内镜像,很多包就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linux下也安装了,在联通PPP拨号安装就很OK。但是在防火墙后面就无法及时访问SSL组件的pip安装,无法成 ...

      esp-idf其实很傻瓜式的,前提最好能科学上网,install就一次性帮你安装好相关组件和编译链。跟防火墙什么的没什么必要联系。

    VM上搞Linux,如果速度不Ok,是该换个电脑了。无论编译还是下载,Linux端都会比window端快。

网友:
VMware下安装linux下载github上的esp-idf确实很慢,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下载着就会中断,然后又要重新下载,反反复复下载了5,6次,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些解决方案,最后差不多下载了4个多小时才把多有工具下载安装完吧。

esp32s2开发的时候应该必须要用linux,因为idf.py set-target esp32s2命令识别不了,而且下载的时候下载不了,总是感觉这个esp-idf对windows支持不是很好。

最后在linux下开发还是挺方便的,就是电脑有点小卡,估计是该换电脑了。

网友:
我这里在外网上下一个2M的东西,能下一下午。

网友:
 ESP32-S2-Kaluga-1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42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