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书中,

其逻辑关系后面,EA输出电压降低对应图1.4,感觉说不通。是不是得吧EA放大器同相端和反相端互换一下才说得通呢?还是我的理解上有错?

Vdc增大,则R2的分压变大,不是应该使Vea变大吗?这样交点后移,占空比应该是增大吧?导通时间应该是增大,是个正反馈。个人觉得EA的±互换一下形成负反馈,使交点提前,占空比减小。以下是图1.4的一部分

网友A:
这倒不一定是错误。

原图中并未显示 “电流放大器” 的极性。如果 “电流放大器” 是个反相放大器,那么Vea上升时,PWM的占空比是下降的。当然,如果 “电流放大器” 是同相放大器,那么EA的两个输入端应该反过来。

网友:
能看出此图有疑点,很不容易。

网友B:
刚复习了一下模电,同相输入端表示:输出端极性与同相输入端极性一样;反向输入端表示: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极性相反;书中说了是负反馈,当然是输入增大,输出减小。同相输入还是反向输入只与输出端极性有关,跟输出端数值大小没关,正负反馈和输出端数值大小以及输入端数值(两个输入端的差值)有关

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正负反馈概念感觉楼主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不一定是错误。 原图中并未显示 “电流放大器” 的极性。如果 “电流放大器” ...

之前没怎么接触电流放大器,所以看到这里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复习了一下模电,同相输入端表示:输出端极性与同相输入端极性一样;反向输入端表示: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 ...

我这里是将EA看做比较器哈,不是放大器放大作用

网友C:
Q1是P管,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是P管,有啥问题?

这本书用这样的符号表示双极型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欣 发表于 2020-8-13 20:39 刚复习了一下模电,同相输入端表示:输出端极性与同相输入端极性一样;反向 ...

EA不是比较器,是有限增益的线性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复习了一下模电,同相输入端表示:输出端极性与同相输入端极性一样;反向输入端表示: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 ...

这里的反馈环路,包括Buck电路、LoCo滤波电路、EA放大器、PWM产生电路、“电流放大器”。这个大反馈环路必须是负反馈,但其中的各局部环节极性并不一定是负反馈。

网友:
继续我在2楼的回复。

一楼贴图没有贴全。如果把书上此图下面的波形也贴出来,就可以看出:开关管是在锯齿波最低点开始导通,到锯齿波与Vea相交处关断。那么,此电路中EA两个输入端和PWM产生部分的两个输入端如果正确,那么 “电流放大器” 就一定是个反相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