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SP430FR5969开发使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
问一下大神们,MSP430FR5969开发使用什么仿真器,板子上要留和开发板一样的USB口吗?

网友:
MSP430-FET即可,建议采用SBW两线

网友:
第一时间去TI看看这个评估板,看看原理图

网友:
楼主是高手,来卖萌的

网友A:
xds吧,搞一个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ds吧,搞一个上去。

xds除了不支持430,别的型号基本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xds除了不支持430,别的型号基本都支持。

卧槽,这么垃圾?一个 厂的器件还要搞几种仿真器,真是。。。

网友:
430的仿真器确实比较杂乱

网友:
仿真器大体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