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外部中断长按键与短按键的识别

楼主:
使用GPIO口的中断功能,识别到LaunchPad中的短按键和长按键,短按键点亮红色led,长按键10ms左右就点亮另一只LED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BIT6;
        P1OUT = BIT3;
        P1REN |= BIT3;
        P1IE |= BIT3;       //中断使能
        P1IES |= BIT3;      //下降沿触发
        P1IFG &= ~BIT3;     //清零标志位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固定格式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_DINT();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不加volatile时,有时候长按与短按分不清楚
          unsigned int flag=1;
          i = 30000;         // 延时消抖
          do
          {
              i--;
          }while (i != 0);   // 标准的do……while语句,注意别漏掉了括号后面的分号
          if((P1IN&BIT3)==0)
          {
             flag++;
          }
          if(flag==2)
          {
              P1OUT^=BIT6;
          }
          else
          {
              P1OUT^=BIT0;
          }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