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LINK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STLINK烧录器可以提供5V,3.3V两个电压,是因为内置有降压模块吗?还有就是大家平时用的是下图这种烧录器吗?

网友A:
仿真器建议不要给target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建议不要给target供电

那接线的时候是不是只接SWCLK和SWDIO这两个,VCC和地线就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接线的时候是不是只接SWCLK和SWDIO这两个,VCC和地线就不接了

clk dio rst gnd

网友:
这个RST是用来干什么的啊,擦除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