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孔径与线宽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现在用的是AD软件画图

遇到的问题是:

走线的宽度是0.4mm和0.8mm两种,电流最大不会超过500mA,本以为打过孔的时候

过孔尺寸应该是大于0.4mm或者0.8mm,如图左边的蓝色方框的参数

毕竟孔径要大于线宽才通的过去,后来发现用内直径0.3mm,外直径0.6mm的过孔就可以,为什么?

网友:
理解为过孔走线是电流的,就想通了

不要理解为PCB的过孔是为了走实物铜导线的,,

网友:
软件就是连接关系,可以考虑宽度尺寸,

实际中的PCB板的走线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也是有厚度的,厚度为1oz35μm。

厚度可以计算出走线宽度和电流大小,对应关系是可以查到

网友:
因为过孔的圆环代表焊盘  0,3的内径代表圆柱  是可以通过  没有为什么   你可以找个软件仿真模拟一下,不过简单的 对应计算一下就OK

网友:
论坛帖子应该有  你翻看查找一下  我记得是有的

网友:
PCB走线——电流和线宽计算工具

Trace Width Calculator.zip

网友:
走线0.4,你的外孔径都是0.6了,不够走吗?不是很明白题主的意思,实在好奇可以计算一下周长,过孔是按照周长计算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