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元件封装库里的元件角度都变成10度了怎么回事?

楼主:
AD09刚才从库里拉出来元件还是正常的,刚才不知道按到哪里的了,从所有的库里拉出来的封装全部是10度,怎么改回去呢?有没有大神知道呢?

网友:
所有的封装库都这样,还是一个库文件下的封装都有10°?

网友:
打开封装库文件页面,快捷键 E M O 修改一下输入旋转角度,看是否能修改过来。

即Edit+Move  +Rotate

网友:
或在PCB界面,快捷键O P

看这里是否为90,还是10

网友A:
全部都是10度了,AD自带的也是1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10度了,AD自带的也是10度了。

显示10°的地方在哪里,截图看看

网友:
重装软件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