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核心板自制两线usb供电,程序不能自启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习stm32,用的STM32F103C8T6核心板

这个是原理图,然后swd正常,usb数据线供电能自动启动成功,但用自制的两线usb头(只接正5v和地),程序就不能自动运行,是线接少了么

网友:
直接连接地和5V看是否正常判断

网友:
买的microUSB头子,自己接的5V和地线

网友:
先用外接5V电源做对比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