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开发平台CCS的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
开发一个芯片,就得掌握它的开发平台。C2000的开发平台是Code Composer Studio即我们常说的CCS,现在已经是8.0版本了,而且现在TI全面开放,免费提供给开发者,从官网上即可下载。

前面我提过,CCS其实就是基于Eclipse,所以,有Eclipse开发经验的话,使用这个平台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今天庆叔就简单介绍一下CCS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导入工程

参考样例时,我们需要导入已存在的一个工程,这也是项目开发经常用到的一个操作,导入工程过程入下:

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在弹出菜单中选择Import CCS Projects...即可导入CCS4.0以上的工程,如果是3.3的,可以选择下面的Import Legacy CCSv3.3 Projects...

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Browse...选择好工程所在的目录,在Discovered projects框中就会出现这个目录下存在的所有工程,选择需要导入的工程,点击Finish即可。

2. 新建工程

在Files或Project选择New Project即弹出新建工程的对话框

在Target中选择芯片的型号,Connection中选择仿真器的型号,Project name中输入工程名,取消Use default location前面的勾,即可在下面的Location中选择工程的存放目录,Compiler version中选择编译器版本,这里要注意一下,用低版本的编译器生成的工程,高版本可以打开并重新编译,反之则不行。然后在Project templates and examples选择新建的类型可以空的工程或者是一个样例工程,如果是SYSBIOS工程,需要选择SYS BIOS中的模板。点击Finish,即完成工程的新建。

3.仿真器的设置

Connection中设置好仿真器后,这个仿真器就存在于工程中,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配置工程外的仿真器。菜单栏中点击View->Target Configurations,在右侧即出现仿真器配置的图框,

Projects里是现有工程中配有的仿真器,而UserDefined则是自己配置的仿真器,右击User Defined,选择New Taget Configuration,然后在File Name中输入仿真器配置文件名,一般可以是“仿真器型号_芯片型号”即可,例如上图中创建的XDS2XX_F28379D,即是XDS200仿真器,适用芯片TMS320F28379D的配置,然后点击Finish,弹出下面的图框

在Connection中选择仿真器型号,Board or Device中选择芯片型号,点击右侧的Save即完成配置,此时可以将芯片上电,连上仿真器,然后点击Test Connection可以测试配置是否成功。常见的连接不成功的情况下,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检查仿真器是否驱动成功,再尝试测试。一般就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再就是板级供电不稳定,需要检查芯片的供电情况。

4. 工程属性中的几个重要配置

右击工程,选择Properties,可对工程进行配置。新手常遇到的头文件找不到,编译器版本不适配,缺少预定义参数,out文件找不到等编译失败的问题都在这里面去解决。

4.1. 编译器版本。这个在General中的Complier Version中选择

4.2.头文件查找地址。

在Include Options中的如图位置添加头文件所在的地址,可以是绝对地址,也可以是相对地址

4.3.预定义参数,在Include Options下面的Predefined Symbols中,一般要添入_FLASH,如果是双核要添入CPU1或CPU2,如果使用了CLA,还要加入CLA_C

4.4.out文件不在当前工程的Debug目录下时,检查C2000 Linker下的Basic Options,右侧有map和out目录和文件名的设置,看是不是正确

5. 调试

调试时,建议以如下方式进行:

右击编译器配置文件->Launch Selected Connection即可进入调试模式,然后连接并下载out文件即可。

6. 在Windows->Preferences中可以配置一些适合自己编程习惯的界面参数。例如,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Basic下的Text Font可以设成中文字体,这可以解决默认情况下输入中文字过小的问题。而Appearance右侧的Theme可以选择主题,例如黑色界面,Dark等等。

以上是一些基本设置,新手刚开始使用时需要注意的地方,熟悉后可以自己再摸索一些设置,让工作平台更适合自己。

网友:
给力,ti这个CCS很不错的。

网友:
不是已经v10了吗?这帖子有点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