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755 存储的一个数 段丢失什么原因?

楼主:
用MSP430G2755 的信息存储器C段(0x1040)进行数据保存,对电源进行开关操作,发现该段的数据被擦除,但是B段,D段里面的信息没有被擦除,请问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只是假象,真实是数据并未被写入,执行完擦除后就掉电了,数据来不及写入。注意,在掉电操作时,要求系统供电时间必须足够维持到数据写入之后才断电。

网友:
涨知识啦。

网友A:
非易失性存储写入再读出验证,必须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易失性存储写入再读出验证,必须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