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音频输出

楼主:
ESK32-360开发板在硬件上支持音频的录制和播放,它是以I2S接口的WM8978编解码芯片来实现的,其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音频电路

其中,扬声器的接口是以LS1的焊盘的形式来给出的,见图2所示。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接口J1接耳机来收听。

图2 扬声器接口

1. I2S功能测试

在下载出厂例程的情况下,每当按下复位键就会听到“卡”的声响。此外,若接好串行通讯,则通过串口可见到图3所示的输出内容。

图3 串口输出内容

鉴于手头的相关资料较少,很难做进一步的扩展,其实这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单元,也还有开发的潜力。

2. MP3语音模块及使用

既然I2S没有让我们听到一丝优美的旋律,那我们就另想它法吧!

MP3语音播放模块是一款小巧的音频功能模块,通过串口的指令控制,依然能奏出美妙的旋律。该功能模块的引脚分布如图4所示。

图4  MP3引脚分布

此外,在通常的使用中最常用的MP3播放指令为播放指令、停止指令及音量调节指令:

将此指令存放到数组中,并借助串口的方式即可到达播放的目的。

uint8_t cmd3[] = {0X7E, 0xFF, 0x06, 0X03, 00, 00, 01, 0xFE, 0xF7, 0XEF}; //play index

uint8_t cmd6[] = {0X7E, 0xFF, 0x06, 0X06, 00, 00, 10, 0xFE, 0xE5, 0XEF}; //set  Volume

uint8_t cmd5[] = {0X7E, 0xFF, 0x06, 0X16, 00, 00, 00, 0xFE, 0xE5, 0XEF}; //stop

实现歌曲播放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n;

  UxART_Configuration();
  UxART_TxTest();

  while(1)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HTCFG_UART_PORT, USART_FLAG_RXDR) == RESET);
         n = USART_ReceiveData(HTCFG_UART_PORT);
         UxART_TxSend(n);
         playn(n);
         mp3();
  }
}

在编译下载程序后,通过串口我们即可指定播放的乐曲,其操作过程如图5所示和图6所示。

若配接OLED屏的显示,则可以通过菜单的选择来播放,其效果如图7所示。

图5 播放第2首

图6 播放第5首

图7  OLED屏下的乐曲选播

网友:
非常感谢群主

网友:
鸿雁?韩磊?

网友:
呼斯楞的

网友:
合泰ESK32-360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4246-1-1.html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