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关于BQ40Z50-R2外部均衡电路的讨论,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楼主:
如图1:参考电路中的详细电路是如何接的,这点没搞明白。

网友:
1,这个是简图,RS是电流侦测电阻
2,圈2接的是VC5
3,如果您接的是4串电池,那cell 1两端接的是VC5和VC4

网友:
但是BQ40Z50-R2是没有VC5的,如果我将Q1的G极接到VSS,那么cell1的外部均衡部分的Q1岂不是失效,那么详细的BQ40Z50-R2的外部均衡电路应该如何设计,是我设计的这个吗?如果不是,那麻烦您发个完整的BQ40Z50-R2的4串的外部均衡电路,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原理图

网友:
这个P管 作为第一节均衡很巧妙,前面一位说的芯片没有VC5,其实是没有VC0,像BQ769XX系列的就有,因此都困在这个脚上。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全部用P管,均衡电路连接到的引脚就是VC1-VC4,就用不上所谓的VC0了,第一节电池均衡时,VC1被内部拉到地,导通均衡MOS。

网友:
都用P管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电路你有验证过吗?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均衡电路分析的很透彻了。原来ti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电路你有验证过吗?

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均衡电路分析的很透彻了。原来ti给的。

ti 手册上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