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3D 汇入 3D PCB 显示错误-[已解决]

楼主:
汇入 3D PCB 错误 如图

详细: 公司版本AD6 (较旧版本
依照网路建议在PCB LIB->place->3D BODY 汇入3D模型 (*Step档)
可是AD6没有此选项 如图只能手绘3D

PCB LIB->place->3D BODY  Place Component Body

只能在电路图零件内新增PCB3D但无法更改位置与方向

有什么办法可正常显示PCB 3D图?

网友:
AD6应该有这个界面吧

双击模型弹出3D Body对话框,在Generic STEP Model中的Rotation X/Y/Z,可以分别设置模型旋转的方向及角度。

网友A:
可能版本过低差异,没有看到3D Bod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版本过低差异,没有看到3D Body

忘记AD6操作页面了

既然可以导入3D模型应该有旋转模型的操作,再找找

网友:
已解决,开启PCB 3D LIBRARY->右下按下PCB 3D LIB(没按不会显示)->左边跳出视窗->点选设置SET X、Y、Z就行谢谢。

网友:
应该是封装做的有问题,自己在封装中调整一下角度和位置试试